请问各位老师,电脑蓝屏故障应如何查找原因,解决问题?是根据蓝屏故障代码吗

楼主(2015-05-20):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电脑蓝屏故障应如何查找原因,解决问题?
是根据蓝屏时电脑蓝屏代码,上网查  电脑蓝屏代码 的含义吗? 我附上了蓝屏的图片,
蓝屏时是上网搜“STOP: 后面接的英文字母吗?  还是  STOP 下一行的英文呢?
如何判断电脑蓝屏是软件故障还是硬件故障?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最近看到一位网友发贴说他电脑经常蓝屏,他用鲁大师检测,鲁大师显示硬盘有问题,
他用HD Tune检测,未发现硬盘坏道,硬盘线已更换为新的(购买电脑时多送的一根)但是还是蓝屏
他并把蓝屏时故障图片发上网,

有网友指点他说, TdiFlt64.sys电信10000管家的文件 删除掉这个软件试试,删除电信管家软件,    结果,就是个鬼滴10000管家,卸载之后蓝屏故障就解决了

我用  百度搜 “tdiflt64.sys蓝屏”  ,看到 百度经验中有个帖子:
怎样解决电脑蓝屏问题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59a015e383e124f794886585.html
第一部分:返回内容为大概造成这个事件的原因及解决方案,如重启、进安全模式等。

第二部分:为错误返回代码,如上图所示:0X0000007E

第三部分:为记录该次蓝屏事件日志信息。

还看到一个帖子: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sdqP80erYW6A2SKmnyETjQNzOuNphXsWQVCjQK7VcBGkwj_mIzuL5mmkXM4E0OEheYx3nw_pODEQx8jKqtJiJ_

求高手帮我:蓝屏代码:Probably caused by : ktdifilt.sys ( ktdifilt+882f )

有人回贴:电脑蓝屏,主要是:“内存有错误”或“软件不兼容”引起!

你那个代码是:【驱动】的问题!
这是解决方法:(作者:力王历史)

1。试试开机,出完电脑品牌后,按F8,安全模式,光标选定:最后一次正确配置,回车,回车,按下去!【关键一步】
2。再不行,进安全模式,回车,到桌面后,杀毒软件,全盘杀毒!“隔离区”的东西,彻底删除!

3。再使用:360安全卫士,“功能大全”里的:“360系统急救箱”,点:开始急救!重启后,点开“文件恢复区”,全选,彻底删除文件!
系统修复,全选,立即修复!【关键一步】
网络修复,开始修复,重启电脑!
360安全卫士,扫描插件,立即清理!360安全卫士,系统修复,一键修复!
【金山急救箱】,勾选:【扩展扫描】,立即扫描,立即处理,重启电脑!

4。再不行,拔下显卡和内存条,橡皮擦擦,再用毛刷,清理插槽灰尘和风扇,更换内存插槽等!【台式机】

5。检查是否有同类功能的,多余类似软件,如:多款播放器,多款杀毒软件等,卸载多余的,只留一款,因为同类软件,互不兼容!【关键一步】

6。再不行,下载“驱动人生”,升级:显卡驱动!

7。如果还是不行,需要“一键还原”或“重装系统”了!
8。硬件有问题,送修!

网友:
嘛事帮啊!!!!!

网友:
蓝屏代码是绿色框里面的

网友:
我一般是先重装系统,不行,就测内存,硬盘

网友:
绿色的,蓝屏的原因很多,最好就是先软后硬,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红色是 某某驱动 出的问题,看是看蓝色代码 不过准确率小,驱动导致的比较多,做系统,再排除内存 硬盘, CPU   ==

网友A:
绿色后面的才是出错的故障代码。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就好了,在实际维修过程中只有重新安装系统才能报价。你说把那个软件删除了就好了,客户会给钱吗。

网友:
蓝屏不太了解 谢谢分享

网友:
1、百度:蓝屏BlueScreen
2、百度:蓝屏诊断工具bluescreenview
3、百度:dmp文件 打开程序
举例显卡驱动问题:
4、在控制面板里卸载驱动,然后重启电脑进入win7,再在设备管理器的显卡-驱动程序里面选择卸载驱动程序,在是否删除驱动程序文件上打勾,然后重启电脑再次进入win7,安装新驱动

网友:
添麻烦  直接装系统不久可以了 不行再查其他

网友:
客服没什么资料 直接装系统方便多了 没必要研究

网友:
换内存,排除一下内存很容易的

网友:
系统,硬盘,内存,主板

网友:
     系统装过了还是蓝屏的。   那问题就多的去了。。  (硬盘/内存/CPU/电源、 有的电容鼓包约会这样。 )                       但是我不会看那代码。现在学习了

网友:
用mhd扫试试

网友:
一般软件问题较多,如果不好找,就直接换纯净的系统,省的浪费时间

网友:
蓝屏先软后硬

网友:
个人觉得蓝屏代码基本没意义(ED与硬盘有关很准确除外),不要去管他。 先装系统,然后硬盘、内存、CPU、主板一样一样的搞,反正看见蓝屏就怕了

网友:
蓝屏代码只能作为参考,具体维修还是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
stop后面的数字是蓝屏代码上网可以查的,蓝屏故障也是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蓝屏,我一般是这样修,先装系统 ,再内存,硬盘,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色后面的才是出错的故障代码。
那这个代码是啥呢 请赐教

网友:
我也是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换硬盘重做系统还是蓝 现在正在换内存测试呢

网友:
也有可能是ide控制器的问题

网友:
红色的基本是nvpage或者是atipage报错显卡的多。一般是看绿色框内的

网友:
电信的软件是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