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联想台机原装win7坏重装win7,ghost完后,开机就几个英语,黑屏?

楼主(2015-05-20):
联想台机原装win7坏重装win7,ghost完后,开机就几个英语,黑屏?是不是原装win7前面有100M隐藏分区,那么我想重装系统,要怎么做才能解决此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没影响的,可以全盘格式从新分区试试,还有出现几个英语发个图看看,最好

网友:
把前面的100M删除掉划分到第一分区就可以了,或者用光盘安装原版的也行

网友:
硬盘里面没什么重要的东西的话,直接进PE重新分区,应该可以解决你的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