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C1117D三端稳压器旁边装的两个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5-05-20):
请问RC1117D三端稳压器旁边装的两个电阻有什么作用?
如果这个两个电阻阻值变大或者直接就击穿会对2脚的电压有什么影响吗?
是不是说,RC1117D 输出的电压不是3.3V就要检测这里的电阻呢??

网友:
我是个新手,刚开始学电路,请大家多多支持,感谢

网友:
这里的R226和R222一般起到反馈和3VSB电压输出值大小检测作用,两者的阻值变大也会引起RC1117D本身2脚输出3.3VSB电压变化,这两个电阻在这里不会击穿,基本故障就是内部阻值变化或开路,要是直接开路的话,ADJ引脚会失去电压调节功能作用,RC1117D 输出的电压不是3.3V这里本身2脚后级相连滤波输出电容短路失效也会引起。

网友:
输出电压取样电阻。

网友:
取样反馈作用 调节两个电阻可以调电压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明白了,这里的电阻和电容就是检查3V的测量点   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