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远程桌面即重启

楼主(2015-05-20):
946主板,XP系统,使用单条256M内存时行微软远程桌面连接程序,连接到其它计算机正常,如果使用2条256M内存,或单条1G内存,运行微软远程桌面连接程序,连接到其它计算机,此机即直接断电重启,求助!!

网友:
远程似乎跟硬件没什么关联吧,你换个系统没?

网友:
用的深度系统,此系统在其它机器上用没有问题,此外,此主板维修过,因为断电重启更换了CPU附近电容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一下,如果不行怀疑网络芯片能力不够。

网友:
自在重装系统,以前这板子可以用的,就是时间长了,有几个电容爆了,换了之后就这样了

网友:
重新安装联想xp系统,问题依旧,是联想主板

网友:
远程我觉得跟系统有关系,你主板只是换几个电容不至于远程不了的吧,换其他的系统过没,除了深度外,我觉得深度的系统做个不够完美,总有一些错误和BUG

网友:
换的是XP安装版,还是依旧,应该是硬件的事,估计是哪个电容电阻等等一类坏了,没有找到

网友:
跟硬件没有什么关系,测下机器  如果用鲁大师半个小时没有问题  一般硬件都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远程软件可多了,LZ为何纠结啊

网友:
更换CPU附近电容之前运行很多程序都会出现断电重启的情况,更换之后就变成这样了,估计应该还有其它程序会断电重启,只是没有遇到

网友:
用个独立网卡装上去,再把集成网卡屏蔽,再试试。

网友A:
使用独立网卡,关闭集成网卡,问题依旧,求助,估计还是CPU供电或内存供电问题?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知道你要如何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使用独立网卡,关闭集成网卡,问题依旧,求助,估计还是CPU供电或内存供电问题?

使用独立网卡问题依旧就从操作系统查,不过操作系统这东西,我是不知道怎么查的。你装个安原版安装版系统看看,GHOST版系统为了压缩体积,在封装的时候就采用了精减后的母盘,再加上封装时又进行了减肥和压缩,会引起一些奇怪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独立网卡问题依旧就从操作系统查,不过操作系统这东西,我是不知道怎么查的。你装个安原版安装版系统 ...

使用的就是安装盘,不是克隆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知道你要如何解决的.

没有,使用安装盘,故障还是依旧,应该不是软件的原因

网友:
256M内存一切正常,512M就出问题,实在是太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