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原装winn7前面100M隐藏分区,导致ghost进去的系统认不到,又不想重新分盘,怎么办?

楼主(2015-05-20):
原装winn7前面100M隐藏分区,导致ghost进去的系统认不到,硬盘里面的东西非常多,又不想重新分盘,怎么办?

网友:
换硬盘,别无它法。

网友A:
用分区工具删除隐藏分区,很简单的!

网友(2016-02-03):
引用 网友A:
用分区工具删除隐藏分区,很简单的!

具体怎样操作,要保留其它盘里的资料。

网友:
这个盘和c盘一般是挨着的,你试试把两个分区都删了,再分区,照说应该会分成一个区,实在不行的话又不想损坏硬盘的资料可以考虑pe下硬盘安装,比ghost安装只是多了个把安装文件复制到硬盘根目录下和做启动的过程,费时间有限

网友:
GHOST到原系统的C盘 ,然后把C盘变成活动分区就可以了,把直接把这个分区删除掉就可以

网友:
先把隐藏的分区、C盘分区删除,再把这部分容量和原C盘一起分成一个分区C,就OK啦!

网友:
删除100M分区,删除C盘,新建分区,激活分区,重新安装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