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TCLL32F3310B的遥控接收头电路板上,只有接收头和几个小电阻,为何要有7根引线啊?

楼主(2015-05-20):
遥控接收头电路板还会有什么特别功能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功能

网友:
楼主需要传张照片.................

网友:
应该还有其他电路吧,上传照片看看。

网友:
一般上是只有三根线的,楼主说有七根线,应该还其他功能在板上吧,比如说键控,楼主可以上图看看。

网友:
有没有IC什么的 带IC一般是带触摸

网友:
上照片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