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9600 重启不引导系统

楼主(2015-05-20):
一张影驰9600节能加强版
      开机进系统没问题,正常使用,但是选择关机重启问题就来了,过了主板logo之后,本应该是引导进系统的,现在就是一个光标在那里闪,按Ctrl+Alt+Del重启进BIOS也进不了  就一光标在那里闪,如果不热启动,断电后再开机又能顺利进系统。开始以为是主板问题,换了显卡后就没这问题了,想问问这显卡是肿么了,屏不花,能亮机,热启动就是不引导,咋回事???

网友:
怪事年年有,你把这显卡换到其他主机测试 多换几台, 看看什么反应,现在这个现象怎么解释也没人知道。

网友:
重新刷BIOS试一下,或者换一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网友:
断电重启与热启动有哪些时序不同,应该这样思考

网友:
真的是怪事,换到其他板子上又没问题了,不是硬盘的事 ,硬盘换过了,就显卡和那片主板估计上辈子是仇家。

网友:
也有可能兼容性不好,刷个BIOS

网友:
你的显卡在别的主板上也是这样的?难道你这主板挑卡啊

网友:
替换法试试,能亮基本是好的

网友:
楼主驱动问题吧,你试试换一下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