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5-05-20):
苹果4开机出现ITUNES跟数据线连接,写软件出现错误2;应该是主板问题吧;该什么入手修?请各位大虾指教哈,
苹果数据线
数据线

网友:
应该是系统坏了,刷机可解决

网友:
系统写过不起作用;应该是主板问题,但不知该从哪里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