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Note2开机花屏

楼主(2015-05-20):
  首先拆机检查主板外观正常,单板开机发现电流读数正常; 装屏最小化开机,发现装屏之后电流波动至3A屏幕花屏,主板灯控IC发烫严重,更换灯控IC测试故障依旧,

  测试灯控IC周边电容无异常短路现象(更换灯控时,务必注意保护好周边IC,因均有胶,以免跑锡导致故障); 裸板装屏,同时给主板灯控IC附近撒松香粉测试,发现灯控IC及一个电感温度异常,更换温度异常电感,手机开机显示正常,电流读数正常。 运行测试模式,发现各项功能正常。至此手机维修完毕。

网友:
这个松香法,非常给力,实用

网友:
电感是怎么损坏的?

网友:
松香大法好

网友:
楼主好技术,我是修电脑的,想修手机,但是元件太了,无从下手,可否传点经验,如何拆焊芯片和接口座

网友:
松香法,我很喜欢用。修漏电和短路超好用。

网友:
松香法,检测短路的利器。

网友:
遇到过字库坏的引起花屏的

网友:
什么抓波大法,松香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