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T_RST#有电压而DGPU_HOLD_RST#无电压。

楼主(2015-05-20):
外地一客户发一台B460过来维修不触发,这机子通病是3/5V芯片E0开启脚的两个分压电阻腐蚀了。我一
般都是从台试机上拆472(上拉)102(电阻上去。)拆机发现以前修过。他说现在又坏了直接发给我的
。EC换过,CPU上管也是换过的。但那两个分压电阻还是有腐蚀的问题,先换了再说。换完还是不触发,
这机子EC的BIOS也容易坏。刷完后。每次都是自动通电,按开关4秒可以关机,也可以再次触发。先不管
这个了。因为电流上到1.1A 可是还不显示,先测一下PLT_RST#在U19 2脚已经有3.3V了。再测1脚的
DGPU_HOLD_RST#没电压, 而DGPU_PWROK又去开启了U20和U25都正常转换了。 DGPU_HOLD_RST#应该是从PCH
出来的吧,它应该是PCH在得到DGPU_PWROK信号后会发出DGPU_HOLD_RST#信号,给U54这个与门,同时
PLT_RST#也会送到U54,在这两个信号都有效的情况下,由U54的第4脚发出ATI_RST#来对独立显卡进行复
位。 DGPU_HOLD_RST#对地打值正常,PCH还需要什么条件才会发出?

网友:
这复杂还修,你应该是不忙吧...直换言

网友:
如果显卡的各种供电确定有有了,才考虑桥的问题,还时钟是否有?

网友:
我手头正修一个这中机器,DELL    P33G

PLTRST#位3.3V正常,而DGPU_HOLD_RST#为0V,这个信号应该是南桥得到DGPU_PWROK就应该发出DGPU_HOLD_RST#
,我测量DGPU_PWROK为3.3正常。我现在判断为南桥坏,打算换南桥,楼主有进展要说下哈,我先不动桥,呵呵

网友A: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人为拉高U14第4脚NV_RST#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人为拉高U14第4脚NV_RST#可以吗

肯定不行,时序不对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B:
直接换桥吧,平台复位出来也不一定代表桥一定是好的

网友:
供电都正常就换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行,时序不对无法正常工作

是的,直接跟PLT连一起 4脚是出3.3了但还是不显的,时序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桥吧,平台复位出来也不一定代表桥一定是好的

每次插电就自动开机,装了小电池也是一样。桥还没有换。不确定所以说没敢乱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次插电就自动开机,装了小电池也是一样。桥还没有换。不确定所以说没敢乱下手。

我也不敢动,我这边换桥得定,一个桥加运费差不多70-80.交换板子不到300,对了,联想B460你刷BIOS了没?联想的机器

网友:
后来有一台B460修好的客户不修。然后大家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