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50D掉电

楼主(2015-05-20):
板号BL7,触发到0.65左右,一两秒掉电。处理器,显卡,北桥电压都正常,所有PG信号都有。就是触发后掉电。cmos放电后能正常亮机,关机重启又不行了,还是到0.65左右掉电。再放电,又能正常启动了。刷bios无效,没思路了,请各位指点迷津,多谢!

Quanta BL7.pdf

网友:
问题很奇葩啊,放电后能亮

网友:
桥那边的问题 吧

网友:
加热了下南桥没效果,南桥正常工作的时候感觉温度并不高。北桥重新做过,没解决任何问题。再不行就打算做南桥看看了。

网友:
LID是否正常,EC

网友:
请各位大侠指点下,毫无头绪,难道只能做南桥了?

网友:
cmos放电后能正常亮机。难道有鬼?

网友:
你这个问题先把RTC电路查准确了,再考虑桥

网友:
帮你解决问题,下载图纸还要分,这有点……

网友:
还一个办法判断是否是RTC电路还是桥,把CMOS电池不装,或者断开CMOS电池的二极管。看是不是每次都能开机

网友:
    查查RTC电路

网友:
楼主看看送到EC的开机信号NBSWON#在掉电时有没有拉低跳变。说不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