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5G进水不开机艰难维修

楼主(2015-05-20):
机器型号:ACER 4745G

故障:进水不开机

技术员:武辉

  • 维修过程:首先接到板子目测,没有发现痕迹,因为客户已经找人清理过了,清理完了还是不开机,就让过来找我了,不过没有修,这个还算好的。进水不开机,首先量了下供电,这板子的特点是过了保护隔离只给待机芯片提供供电,误入岐途下,以为断线,后来查图纸才发现不对。算了从头再来。首先不开机,先看待机,把所有大电感的阻止打了一遍,发现有两处不对,一处是待机芯片的5V,一处是CPU供电,两处的阻止都是0,明显短路,断电感,烧鸡大法伺候,都是供电芯片坏,直接换掉,能开机了,但是电流在0.26,一芯片也在此冒了个烟,是内存的供电,换了,内存供电也正常了,但还是电流不起,接着量,1.05的供电也没有,量供电正常,开启也有了,,看来也是芯片坏了,UP6111A,没有,直接找DJ=..代换,上电,电流起来一点点,看来问题是大了,截至目前已经坏了4个供电芯片了,亮供电,除了集显和独显还有CPU供电没有以外,其他都有了了,这时候开始走弯路了,也是修好这个机子学到的最大的之时u,跑信号,是先有集显供电,后出独显供电的,开启信号没有,最主要的是集显供电芯片的主供电也出不来,找信号到南桥,这时候就犯难了,南桥出了问题?不可能吧,想来想去,没头绪,放下缓缓,逛了下论坛,忽然让我想到我换过CPU供电,是不是换的这个是坏的,首先找到CPU供电的开启看了下,有3.3V,其余的供电也正常,那就有可能是坏的,直接重新找了个,原芯片是ISL62882HRTZR,找了半天没有,就找了个ISL62882HRTZ试着换上,加电,电流哗哗上去了!重点来了!!!!!!!!此时的集显,显卡供电还是没有,但是电流还是有跳变,说明跑码了,等上一会集显供电也出来了,量独显供电也有了,上屏亮机,收工,测机发现声卡也是坏的,换声卡搞定。
    总结:此机进水,但是没有进水的痕迹,但是坏了一堆芯片,最主要的是学到了先出CPU供电,再出集显供电,最后出独显供电。

网友A:
给你加分了

我记着是先出 独显 之后cpu
之后集显

经验学习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0369-1-1.html 帮忙投一票谢谢

网友:
都是文字呀,来几张图片就不会看得这么累了。

网友:
修好了就是硬道理

网友:
进水有时却实很难搞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ACER 的也是这样。这种机子很多都是先出CPU供电,再出集显供电,最后出独显供电。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加分了

我记着是先出 独显 之后cpu

图纸是王道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

网友:
不同代工厂的时序是有所不同的,此机的时序比较特殊。

网友:
集显一直都是CPU有后才出来,独显就不一定,要看开启哪来吧,不过就两种,集显后和桥供电一起

网友:
进水了怎么会一点痕迹都没有呢?

网友:
进水的板要很细心

网友:
thinner is the best for fighting water

网友:
修了这么久  进水的机子个人感觉还是比较有逻辑的     有痕迹的地方就搞  发霉的地方就换  断线就连  搞定

网友:
挺好的,想法

网友:
进水有时却实很难搞,有图纸还要仔细。

网友:
有些进水,很难修,你这台机还是好修的 啊 ,总之修好久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