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31B-M7 VER6.3

楼主(2015-05-20):
             一块映泰P31B-M7 VER:6.3的主板供电一切正常 就是不跑马,板上的电容我全都量了电压全有 插上测试卡开机后只有复位灯会隔几秒亮一下然后就灭,(如此反复)八脚的BIOS 1脚CS信号会随着灯电压3.3V和2点几伏来回跳变 BIOS我刷过 I/O 时钟也换过 还是不行 有谁修过或修好过 求解 谢谢

网友A:
南桥是否有问题,看看是什么型号的桥GB一般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是否有问题,看看是什么型号的桥GB一般爱坏

南桥型号是 NH82801GB

网友:
先查PG信号是否都到了南桥,这里的故障最多

网友B:
供电没问题查时钟、复位啊!PCI槽测试点测了吗?

网友C:
看IOD的跳变,还有南桥的问题可以参看USB的对地值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没问题查时钟、复位啊!PCI槽测试点测了吗?

PCI-E槽A11脚3.3v A13 14脚0.4v B1脚12v      PCIA15脚3.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IOD的跳变,还有南桥的问题可以参看USB的对地值来判断

USB的阻值的正常

网友C:
烧鸡不知道能否烧出来啊,你检查下看是否有断线之类的吧

网友:
BIOS芯片的第一脚 我跑线路 发现是通到南桥 我把南桥加焊了下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鸡不知道能否烧出来啊,你检查下看是否有断线之类的吧

检查过了 没断线 也没腐蚀掉件

网友:
不跑码 你不先换cpu 折腾别的~

网友:
楼主的描述像是不过内存。

网友:
这种情况,拆外设,网卡,声卡,串口,测全板总线对地值打FSB总线,DMI总线,LPC总线,SPI总线,PCI总线,全板时钟,加焊南桥,换南桥,查南桥得到的两个PG是否正常,VRMGD,PWRGD,是否稳定!!!还有SPI bios的7脚是否为3V高电平

网友D:
复位都出来了就是不跑马  换南桥 或者加焊一下试一试。。。

网友:
我有一块联想的板也有类似情况,还没查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复位都出来了就是不跑马  换南桥 或者加焊一下试一试。。。

加焊过了 不行

网友:
加汗坐子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