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0全部USB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5-05-20):
今天同行拿了一台联想E50的机器过来,说是雷击后就所有USB接口不能用!机器是AMD2009集成芯片组,             进系统经测试,的确是USB全部不能用!拆机!版型跟E40差不多,没发现有烧过的痕迹,没量出有短路、                                                                                                    版号是 裸板触发插上USB鼠标,鼠标指示灯不亮!经一量 一脚阻值是560欧,USB8PUR供电5V有,二脚阻值650欧,ICH_USBP8+插上设备有3V,三脚阻值650欧,ICH_USBP8- 插上设备时没电压,看来是三脚的数据线出现问题了!主板有三个U口,全部都是插上设备三脚都是没供电出来,再看图纸三脚去哪? 直接到南桥!没有多余的芯片处理!直达车!再听同行说是雷击后才出现这问题的!这种种因数的矛头都指向南桥!没多想,直接换南桥!半小时后,将换好南桥的E50再上电,插上设备,这时蒙了!问题还是一样!什么情况?之后又排除了一番《换U,内存,刷BIOS,换EC》问题还是没解决?没思路了!这机只要一个BIOS,在PIC地下,EC旁!心想会不会还有一个管理USB的BIOS呢?但不知在哪!大侠们帮帮忙,给点意见!附上图纸 IBM E50 GC6C

网友:
没有修过帮不上忙

网友A:
楼主既然测试过了2,3脚阻值都为650为什么还要果断干南桥,换了故障依旧就说明在南桥到U口的线路上出现了故障,我觉得楼主该从这条线索查起,不知楼主怎么看

网友:
USBoc这个信号呢?

网友B:
这个问题可以有,确实有可以管理USB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既然测试过了2,3脚阻值都为650为什么还要果断干南桥,换了故障依旧就说明在南桥到U口的线路上出现了故 ...

阻值是正常,但USB是南桥控制的,在加是雷击后出现问题,担心是南桥里USB模块问题比较大一点,而且三脚直接到南桥,所以直接换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啊

chinafixRookie -8 楼主换过南桥了你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可以有,确实有可以管理USB的芯片

个人有怀疑过,但没看到有明显是管理USB的芯片

网友:
都是直接到南桥的

网友:
这条线应该是上拉上去的吧,仔细查查。

网友:
看看 bios 设置 里面是不是禁用了  ,我就干过一次  ,搞半天差点搞死   好像是e40的

网友:
雷击的,把网卡拆了试试

网友:
2/3脚阻值正常,SB换过故障一样。查USB8PWR有无电压?USB供电芯片U28供电开启查一下。

网友:
鼠标指示灯都不亮!说明5伏供电没到USB接口处,查查是否断路了。。

网友:
修到过E40 USB不能用是一个CPU座背面小芯片的问题

网友:
楼主也可以怀疑一下USBOC#过流信号有没有问题

网友:
USB接口测量下,看看信号对地阻值还正常

网友:
在南桥下面应该有一个USB模块接地的电阻不正常USB不能用

网友:
南桥换了一个,你在换一个试试,就是南桥管理的。

网友:
路过,学习了

花晨月夕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雷击的这中故障还没见过   是不是BIOS里禁用了啊

网友C:
机器修好了! 就是中间的芯片! 没换之前各供电都有的,阻值都正常的!是用排除法将有关的芯片一个个拆,拆到U1的时候USB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修好了!就是中间的芯片!没换之前各供电都有的,阻值都正常的!是用排除法将有关的芯片一个个拆,拆到 ...

也就是说,usb的2 3脚不是直连桥的,还有芯片。

网友:
能说说此故障是怎样解决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值是正常,但USB是南桥控制的,在加是雷击后出现问题,担心是南桥里USB模块问题比较大一点,而且三脚直 ...

会不会是南桥没有换好的原因?

网友:
幸好桥与USB之间还有芯片,省下桥了。多通过图纸查问题可能方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修好了!就是中间的芯片!没换之前各供电都有的,阻值都正常的!是用排除法将有关的芯片一个个拆,拆到 ...

呵呵,恭喜楼主了,之前我的留言楼主还记得么,我个人学维修就是从理论开始的,一般先查查会节省不必要的成本的,并且效率也会提升不少的,祝楼主生意兴隆,恭喜发财

网友:
学习了哦,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