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快速秒杀DELL N4050不充电

楼主(2015-05-20):
说不充电。电池可以开机。接上待机0000A。狂摇接口没有一点点发应,拆机量接口处有19V,来到这里

测得PU3801  S脚19V G脚17.6V G脚的电是+DC_IN经过PR3810和PR3811分压得来正常是3.4V。别的都没装

测PR3810阻值不对,找个换上。完美上电开机充电。

把这BIOS也附上,刚备份出来的,N4050 DV14_HR

N4050 dv14_hr集显 PCH.rar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快捷

网友A:
楼主的一个电阻要涨价了,

网友B:
分压电阻坏了,比较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一个电阻要涨价了,

本人太老实了,只收了250而已,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经年,学习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分压电阻坏了,比较少见

不少吧,修过很多啊

网友:
这速度确实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少吧,修过很多啊

这两个电阻用的都比较大,我碰到的分压电阻坏的没几台

网友:
这个电阻坏的很少见 楼主细心

网友:
偷工减料的机器!

网友:
好思路啊,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 电路也不错哦

网友:
换一个电阻好贵 了吧

网友:
这哪是小白啊   修的利索啊

网友:
收了 250元。已经很高了

网友:
在我们这里,电池可以开机的,话 。能收100就算不错了。

网友:
怎么知道电阻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