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实地笔记本--Intel_纬创_VITAS_HP CQ45(PM45)主板维修-不上电

楼主(2015-05-20):
Intel_纬创_VITAS_HP CQ45(PM45)
检测流程:
插上可调电源电流在0.019A左右,短接开关不上电,好吧,就是不触发。

      首先检测公共点,U49的S极,有18.4V,在测U49的D极有19V。由此可见这里的18.4V并不是真正的公共点,而是U49的体二极管得来的小电流公共点,所以真正的公共点需要U49完全导通后才会出来,看来还是要往回查。

       先查充放电芯片的工作条件,MAX8731A,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是DCIN收到19V供电,另一面是19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产生的电压进入ACIN脚,芯片得到供电后才会发出LDO电压经一个电阻回到芯片的VCC脚供电,VCC脚得到供电后,将会产生一个4.09V的基准电压,当ACIN脚大于基准电压的一半时,芯片将会开漏输出ACOK.

好!开始测,首先DCIN 22脚19V正常。

然后ACIN 2脚2.26V,正常,

LDO 21脚5.37V正常,VCC  26脚5.37V正常。

最后基准电压脚3脚4.09V,也正常。

此时ACIN脚已经大于基准电压脚的一半,说明ACOK脚已经开漏输出,可是当我检测到ACOK脚时,问题终于出现了。ACOK脚居然没有电压,因为这个板的公共点就是由ACOK开漏输出,然经过上拉去导通U48的 3脚、4脚,然后让R9的1脚接地,使R9和R12产生分压到U49的G极,然后完全导通U49得到大电流的公共点19V。

(图上的ACAV_IN就是ACOK,只是出芯片后改名了)
此时ACOK没有电压,问题应该就在这里了,果不其然,在查到ACOK的上拉电阻时,发现此电阻已经被拆掉,导致不能跟ACOK脚提供上拉电压,所以不能产生大电流公共点。

故障总结:ACOK的上拉电阻被拆掉,所以导致U48的 3脚、4脚不能导通,无法使R9的1脚接地,使R9与R12不能产生分压给U49的G极,所以无法获得公共点!
对你维修有帮助就拍砖、加分,有你支持才有动力。

网友A:
这一期有多少学员呀?看着不少呀?

网友B:
实地的就是不一样啊,给楼主加分了

网友C:
被上家拆了吧,理论不错

网友D:
原理分析的不错啊!在基地没白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期有多少学员呀?看着不少呀?

也就千把个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地的就是不一样啊,给楼主加分了

感谢,你的支持就是鄙人的动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原理分析的不错啊!在基地没白学。

当你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地方求学。感受着每天吃面的生活,你也会学的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被上家拆了吧,理论不错

是的。老师就是我们的上家

网友A:
这么多,有几个妹妹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有几个妹妹呀?

这是维修,大哥- -   哪个妹子来学这玩意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当你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地方求学。感受着每天吃面的生活,你也会学的很好的

要想学的好就必须要到“艰苦”的地方!

网友:
思路好清晰。学习学习

网友:
我还以为是2修的板子那

网友F:
支持理论指导实践

网友:
我是你师兄,,,,,不过我不太喜欢发贴子,人比较懒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维修,大哥- -   哪个妹子来学这玩意儿。

我看我们这好多店里都有妹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支持理论指导实践

:D:D:D:D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想学的好就必须要到“艰苦”的地方!

呵呵 ,也是~~~~~~~

网友:
好友大师风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