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Q 610简单维修

楼主(2015-05-20):
     早上客户拿来一台爱普生LQ610说不进线, 于是插上电源,发现电源指示灯不亮,无进纸动作!初步判断电源板问题,于是跟客户说你这打印机可能打雷损坏,维修的话大概在140左右!客户答应,叫他明白要取机!
    此机拆解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取出透明前盖。注意两边的盖沟,然后拿下进纸板,下面有两颗十字螺丝,取出螺丝后,机器转到后面底部,共三个卡扣,用平口螺丝刀住里面抵,慢慢的分离上盖和底部,取出上盖后,就发现看到电源线在铁盒保护罩中,小心取出电源板!
    经过仔细观察发现,3A保险已损坏,一般来说,此机存在短路情况了!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电源到开关到接口的电源线通断情况,发现不存在短线的情况!于是测量四个桥式二级管,发现4个都正常,一次测量无穷大,一次测量570左右!说明问题还是在EMC部分!此机电路EMC部分,正级经过保险,0.1 UF 275V安规电容再过互感滤波器电感到桥式二极管,测量互感滤波器电感进出丙脚相通,基本上排除。只有安规电容可能出问题!取出电容,用二极管档测试电容无充放电动作,考虑电容容值较小,可能没量不出,只能用从坏板中取下相同规格电容,安装好,并装好保险,上电测试,直奔300V大电容,,305V正常,测试开关管二体值也正常!输入出5V,35正常!装机后测试完工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到底要表达个什么意思?

网友:
条理清晰,楼主基本上秒杀了

网友:
意思就是保险坏了,换个保险,修好了,是不是?楼主

网友B:
保险坏了,也有可能还有其它故障,可能还要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险坏了,也有可能还有其它故障,可能还要返修的

0.1 UF 275V安规电容损坏

网友:
针式打印机,清灰清灰清灰,加油加油加油~换头换头换头~

网友C(2015-06-19):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到底要表达个什么意思?

说明你不是修打印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你不是修打印机的

呵呵,看来你是看懂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