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achines E725基础电压不出求助

楼主(2015-05-20):
先说明一下状况...按开机没反应...测量IO_+3VALW输入电压为0V

打阻值没有短路...断开PJ1上电一样没有电压

往回查...查基础电压+3VALWP(3.3V)+5VALWP(5V)都是0V....
PU46ISL6237_B+0V...再往回查B+电压也是0V....

重点来了....B+电压应该是PQ11供电...PQ10PQ11测量没有短路或坏掉..
不过一样把这二个换新...情况一样...电压测量情况参考下图....
有把PR57拆下...PQ115678脚一样量不到电压...卡关了...
请问是哪有问题导致19V都过不去??

网友:
B+的对地值是否正常?

网友A:
pq10 4脚 正常应该8V左右

网友:
从控制电路查起,会有收获的

网友:
你的是保护隔离没有过去

先测下公共点的阻值
要是不理解 站内联系我 这个不难修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0369-1-1.html 帮忙投一票谢谢

网友B:
测下第10脚的电压是多少?还有24脚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PU5的工作条件查下

网友:
点火回路啊,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10 4脚 正常应该8V左右

您好…
所以是PU5坏了???
导致电压没出来没有导通PQ10跟PQ1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下第10脚的电压是多少?还有24脚的电压是多少?

您好…
第10脚3.28V…第24脚0V…

网友:
感谢各位大侠的指导
小弟把PU5换掉就好了..
谢谢~~

网友:
如果后级对地阻正常,就修下保护隔离就可以了

网友:
你说PUT5坏  正常电压多少控制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
第10脚3.28V…第24脚0V…

这就对了,芯片就是坏的

网友D:
保隔没过 重点查充电IC 条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就对了,芯片就是坏的

原以为修好了
PQ10跟PQ11第4脚有12.8V..
上电有量到3.3v和5v的电压...
但是开机时一闪就灭....
就恢复原来的情况...
没有3.3v和5v....PQ10跟PQ11第4脚没有电压了
电拔掉重插又有基础电压了..
打阻值没发现短路..
不知道往哪查..
麻烦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隔没过 重点查充电IC 条件

不好意思
小弟是新手
请问要从哪里查起??
给小弟一个方向...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以为修好了
PQ10跟PQ11第4脚有12.8V..
上电有量到3.3v和5v的电压...

这就不是充电这一块的问题了,公共点出来了,哪怕只是一瞬间,后面有问题所以保护。。。。。。

网友:
我遇到这种问题都是直接连过去的

网友:
测下pu5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这分析的思维能力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