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的导通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5-05-20):
场管的导通电压是多少?
我知道SSM3K7002F的GS电压为0.7V时,不会导通
不知其他场管多少电压情况下导通?
还有三极管的导通条件是发射结正向电压,集电结反向电压,而我们平时只是考虑发射结,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导通电压可以看相关的参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通电压可以看相关的参数的啊。

我看过SSM3K7002F的PDF,里边没有写导通时的GS电压

网友B:
SSM3K7002F

Gate threshold voltage Vth ( VDS = 10 V, ID = 0.25 mA )  MIN 1.0 V   MAX 2.5 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SM3K7002F

Gate threshold voltage Vth ( VDS = 10 V, ID = 0.25 mA )  MIN 1.0 V   MAX 2.5 V

能解释一下吗?
GS电压大于2.5V就不导通了?????!!!!

网友:
1.2 V drive
Low ON-resistance : Ron= 20Ω(max) (@VGS= 1.2 V)
                            : Ron= 8Ω(max) (@VGS= 1.5 V)
                            : Ron= 4Ω(max) (@VGS= 2.5 V)
                            : Ron= 3Ω(max) (@VGS= 4.0 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解释一下吗?
GS电压大于2.5V就不导通了?????!!!!

同一批元件中Vgs (threshold voltage )    有的电压     >1.0V 导通
                                                         有的 电压要 >2.5V 才会导通

非一致性  跟Vgs端 加入那ESD保护元件特性有关

Precaution
Vth can be expressed as the voltage between gate and source when the low operating current value is ID= 0.25 mA
for this product. For normal switching operation, VGS (on) requires a higher voltage than Vth, and VGS (off) requires a
lower voltage than Vth.
(The relationship can be established as follows: VGS (off) < Vth < VGS (on).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一批元件中Vgs (threshold voltage )    有的电压     >1.0V 导通
                                  ...

再问个问题
U3604、U3607、U3605都先是D极有电压,一般不都是考虑GS间的电压吗,这几个场管如何考虑它的导通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再问个问题
U3604、U3607、U3605都先是D极有电压,一般不都是考虑GS间的电压吗,这几个场管如何考虑 ...

AO4468 G极有一接地电阻   Vgs常态电压为0V
而查AO4468 资料
Vgs(th) Gate Threshold Voltage 2.4 V (max)

只要 G极 电压 (Vgs) > 2.4V 就会导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O4468 G极有一接地电阻   Vgs常态电压为0V
而查AO4468 资料
Vgs(th) Gate Threshold Voltage 2.4  ...

我们平时说的都是GS间的电压来决定场管的SD极导通,但这几个场管在导通前S极是悬空的,那如何确定GS间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们平时说的都是GS间的电压来决定场管的SD极导通,但这几个场管在导通前S极是悬空的,那如何确定GS间的 ...

此类设计   S极通常后端接在低电阻负载(如晶片vcc)
本身就有接地的效果

一开始Vgs也会为0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此类设计   S极通常后端接在低电阻负载(如晶片vcc)
本身就有接地的效果

可以举个例子吗?我找了好多这样的接法,都是悬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举个例子吗?我找了好多这样的接法,都是悬空的

自己去找图纸
5V_S0
3D3V_S0
1D5V_S0

去接哪些晶片 不就知道 ???

有没有 用示波器量过实机上   上电时序电压值变化?? 实机上量过  5V_S0  , 3D3V_S0 , 1D5V_S0  對地阻值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去找图纸
5V_S0
3D3V_S0

很感谢你能回答我的这些问题,希望咱们的对话也能让你进步
什么是晶片啊?第一次听这个词

网友:
小管2.5大管,4.5大概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资料多的是

网友(2015-06-22):
感谢这位大师讲解

网友:
这种资料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