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昂达\A785G+ /128M魔笛版 VER.2.00 不触发 修复后提取两个BIOS

楼主(2015-05-20):
ONDA 昂达\A785G+ /128M魔笛版 VER.2.00

故障是不触发,各电感、上下管打值正常,上电量:
PCIE 插槽B10无3.3V,ATX电源口紫色线不到1V,拔出电源测电源好的,那就是5VSB后级有短路了,决定用烧机法,
可调电源调到5V,电流限制2A

负极夹主板地,正极针头(废弃表笔改装)接紫色线口,通电电流立上2A,摸主板上有个贴片电容烫得厉害,就是它了。
位置号是C16

撬掉即可,通电跑码修复!

提取两个BIOS,这板可以上D2或D3内存,所以有两个BIOS:
A785G 128M魔笛版

网友:
呵呵,看完LZ的帖子学习了不少,尤其是烧鸡大法啊

网友:
好思路!秒杀呀!

网友A:
没有接负载,电流可以自己调到2A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接负载,电流可以自己调到2A吗???

没有接负载,可调电源输出电流值一般不会产生,只有输出电压值可以测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接负载,电流可以自己调到2A吗???

这个电源可以,飞梳式调节,还有一种按键式的也可以,普通电位器式的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接负载,电流可以自己调到2A吗???

没有接负载,相当与5V电压从正级流到负极输出没有形成一个回路状态,即5V输出不存在电流值,电压值在这里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到正负电位差。

网友:
C16电容在这里一般起到滤波输出作用,以稳定5VSB电压值输出,一般本身发烫的话,两端阻值也会短路。

网友:
电流表修主板了

网友C:
短接电源强行开机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接负载,可调电源输出电流值一般不会产生,只有输出电压值可以测量到。

这个电源例外,不用短接也可以调到想用的最大电流值,你搜索下这款机子的型号看看说明就知道了。就是价格小贵。

DPS-3005D电源操作视频,复制到地址栏或点击链接观看
http://cloud.video.taobao.com/play/u/1860075683/e/1/t/3/p/2/11067743.swf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短接电源强行开机可以吗

不可以,电源的绿线测过已经被接低到0.几V了,电源的紫线也发热,电源内部估计保护了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电源的绿线测过已经被接低到0.几V了,电源的紫线也发热,电源内部估计保护了起来。

嗯,这里5VSB后级存在短路现象的话,同样也会引起3.3VSB待机电压不会产生,电源紫色线工作发热一般是5VSB 本身工作输出电流值变大引起,即5VSB电压测试点对地二极管档阻值也会存在短路现象,低于几十欧姆左右。

网友:
一般这里ATX电源口紫色线不到1V,用电流表测量5VSB电压输出电流值也会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电源的绿线测过已经被接低到0.几V了,电源的紫线也发热,电源内部估计保护了起来。

电源内部保护在这里应该是5VSB短路过流引起,即超出电源5VSB输出工作电流额定值。

网友E:
可调电源调到2V,电流限制2a    可好!

网友:
这板修的到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这测试工具蛮吸引人的,打算也买一个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调电源调到2V,电流限制2a    可好!

这样子烧机是没有效果的,一般烧机电压要与短路测试点工作电压相近才行,烧机电流值可以根据短路测试点相连元器件发热程度来进行调节,正常情况下,5VSB输出电流值接近2A或2.5A左右,当5VSB输出电流值超过2A后,电源内部就会保护。

网友:
烧机大法有时候用着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调电源调到2V,电流限制2a    可好!

烧机时电压最好是调到正常工作时的状况。当然如果还没调到工作电压就大电流除外。

网友F:
主板上的骚鸡法,要直接对地短路才能骚出来,如果是微短路,很难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板上的骚鸡法,要直接对地短路才能骚出来,如果是微短路,很难骚出来

确实,如果是轻微短路就难了,那时只有跑线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