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待机0.02A不触发

楼主(2015-05-20):
公共点VIN 19V正常,3.3V 5V没输出。待机电源管理芯片RT8206图纸型号为ISL6237。

ISL6237
6脚VIN 19V
EN1/EN2 0V
VL 0V

VL是什么信号,从哪里来的?图纸上没找到。
联想G450独显

网友:
3.5供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A:
4脚 EN_ LD0  9V 是不是高了!
电源开关脚 居然有19V电压。

网友:
VL是pu401的7脚输出的线性电压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你的这个7脚有电压不 LDO是先出来的 测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0369-1-1.html 帮忙投一票谢谢

网友:
VL是线性电压,7脚芯片输出

网友:
VL是线性电压啊

网友:
线性电压没出来,是否芯片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脚 EN_ LD0  9V 是不是高了!
电源开关脚 居然有19V电压。

EN LDO 9V 正常的
你这个 电源开关脚19V 是什么意思?

网友:
51_ON 电压有17V

网友:
打7脚 阻值?  正常的话 挑起 7脚看看 有电压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 LDO 9V 正常的
你这个 电源开关脚19V 是什么意思?

ON/OFFBTN#  来自开关信号 是17V 刚才说19V错了,51_ON 也是17V 信号跟电池电路有关联

网友:
ON/OFF#  多少V 呢

网友:
17V 跟开关电压一样,准备先找个待机管理芯片换换

网友C:
VL是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测下是否VL后级短路或者是芯片4脚ENLDO脚没有电压导致电压不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VL是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测下是否VL后级短路或者是芯片4脚ENLDO脚没有电压导致电压不出的

他有写  EN_LDO 有 9V啊

网友:
4脚电压正常,7脚无输出。换芯片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啊  万一芯片问题

网友:
我昨天接的Y450 是小板的待机芯片 烧了。等芯片到货后,换上再看。

网友:
0.02A 电流 是不是太大了  正常是0.002吧

网友D:
vl 线性电压没有啊,先看一下线性电压的开启信号正常不?

网友:
楼住修好了吗?VL哪里有个电阻你看看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vl 线性电压没有啊,先看一下线性电压的开启信号正常不?

4脚 EN_LD0  7V
VL无电压,挑空也还是0V

网友:
神舟HP860不启动无待机电压维修RT8206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7661-1-1.html

文中的数据供参考,全文粘贴,没粘图纸

首先看维修电源的电流0.005,有线性5V,测试待机3V和5V为0V,测量RT8206B(图纸标是ISL6237是通用的)的各脚电压均正常如下:1脚2V,3脚5V,4脚5V,6脚18V,7脚5V,14脚5V,19脚5V,27脚5V,32脚5V,24脚4.5V,17脚4.5V.20脚5V,24脚5V,31脚1.4V。估计是RT8206B损坏或后端短路,测试不见短路,图中3VALWP有软启动电路,刚通电时PC94与PC92连接端给PQ82一个开启电压,有短时间的3V电压输出,如果PC173不良会造成待机电路不能启动,后用表测试3VALWP输出,发现刚通电时电压有0.3V后马上下降为0V,断定电容PC173-6.3V330UF不良,换上电容后待机电流为0.0073A。另注意图纸上的U38没安装。

网友:
看看3V 5VPCU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4脚 EN_LD0  7V
VL无电压,挑空也还是0V

挑空 量引脚还是0V 果断换 芯片啊

网友:
EN_LDO都有,还不出线性电压,换个芯片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