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开机,可强起

楼主(2015-05-20):
一块ipm41板子,短接开机针不开机,可以强开机。强开后各路电压正常。主板电池正常,跳线正常。晶振两脚电压.08和0.9。IO为W83627DHG-A.68.67脚有电压好像3.3伏,短接开机针有跳变。我测73脚电压时,风扇转了一下停了,电压0.。72脚有电压,数值忘了。。

是南桥坏了么?

网友A:
既然强开机可以的话,桥的问题不大,因该是触发线路的问题还没修好吧

网友:
73脚应该是触发信号从南桥回IO的。电表一件接地一脚碰73风扇就动了几下停下来。是不是正常么,如果正常,那么触发就没问题了

网友B:
强起时正常跑码吗?

网友C:
断线了,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强开机可以的话,桥的问题不大,因该是触发线路的问题还没修好吧

强行开机桥的问题不大? 这句话是真的假的阿??
如果SLP_S3这信号是0V没短路呢?  我修到很多这种不触发的耶,我都几乎丢掉了...

网友:
修开机电路 啊

网友:
强起不跑码

网友:
南桥到IO的73脚电路,,,实在不知道怎么跑,明天有空再找找

网友:
强开后各路电压正常,说明供电电路基本正常,应回查开机电路,待机供电,IO,南桥。

网友:
你说的是G41吗?估计南桥坏。

网友:
主板不触发是最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起时正常跑码吗?

强起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线了,电阻坏了

有关73..72脚的线或者电阻么?联系南桥的,不晓得怎么找

网友:
先易后难,刷个BIOS

网友:
最后结果:换南桥好了。多谢大家

网友D:
换南桥好了,感谢大家参与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南桥好了,感谢大家参与支持

看来还是桥的问题了,这个故障记下~

网友:
检查ATX 绿色线的电路,估计是哪里开路了

网友:
GB的南桥坏的太多了

网友:
到底是能触发还是不能触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