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监控视频线不够长。怎么接比较牢固?

楼主(2015-05-20):
监控视频线不够长。怎么接比较牢固?

网友:
还是用一整条的吧,驳接的质量不好,维护麻烦

网友A:
实在没有办法的话,用焊接法,并且处理好屏蔽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没有办法的话,用焊接法,并且处理好屏蔽即可。

我想请教你: 如果要安装好几个摄像头,是不是事先把每个机器到监控主机的线路距离量好?

网友:
缠绕加焊接加绝缘加屏蔽

网友:
如果是用的网线做的视频线,可以加个网线直接,两端用胶布包起来,同轴电缆的话,要注意防水,多缠点胶布

网友:
还是焊的好,坚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