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 进BIOS不掉电,不进就掉

楼主(2015-05-20):
如题,按F10进BIOS,停住没事,一没按,一过LOGO立马掉电。

网友:
有事后不能强求  搞不好坏版  月饼求救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是奇葩 啊  有没有去刷 BIOS啊

网友:
刷下BIOS看看喃。

网友:
像是外设有问题。

网友:
刷下bios试下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先排除内存、CPU。再搞主板

网友:
感觉IO有问题

网友A:
可以把硬盘光驱键盘都取下,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硬盘光驱键盘都取下,再试试

都取下还能开机不?

网友:
先解决外设,裸板测试。不行再刷bios!个人建议,遇到几台都是显卡问题照成logo掉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取下还能开机不?

...大哥,我指的是外设那些,难道CPU内存都下了点亮吗?

网友:
不错牙,看看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显卡和显卡供电得可能性很大

网友:
曾经遇到一个宏碁是这种现象,加焊显卡解决了,你的就不清楚了,可以试一下,注意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我指的是外设那些,难道CPU内存都下了点亮吗?

哈哈,闹笑话了,失误

网友:
系统问题吧  拔掉硬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