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P80手机无灯光和无铃声

楼主(2015-05-20):
手机因更换显示屏后引起无铃音和显示屏灯光暗淡。加 电试机,发现加电有约20mA电流,能开机显示但屏灯不壳 打电话正常,且进功能测试无铃音。

1.拆机检查,发现手机主板无维修过的痕迹。仔细看 上部翻盖,发现显示排线接口座和铃音放大IC有明显加焊过的 痕迹。.仔细格显示排线接口座和铃音1C附近的焊油清理千净 (因为有些上小板电路问题会引起加电漏电,而单主板加电 确不漏电).再次加电试机,但故障不变。

正准备断电拆开显示排线检查.突然发现屏灯“点”亮了,但比较暗且闪烁,分析可能是灯粒 本身问题或灯控电路回路内阻增大引起。用万用表测屏灯引线上的电压,只有10V,偏低,升压明显 不够,并且重新开机屏灯又不壳了。为了稳妥,决定先测试一下灯粒好坏,考虑到该机是刚换的新屏 幕且还没撕掉保护膜,不便拆开检查,于是将灯线焊开,直接加电,慢慢将电压调至约12V,亮度己 正常。初步排除灯粒本身因索,怀疑是灯控管损坏引起。

在主祓上查找灯控部分电路,发现该机是内外屏(双屏机)分别独立的升压电路,加电测得灯控管的B+供电(正常是电池电压3.6V)控制脚以及外围输出等均未见异常,更换灯控管和升压线圈 (两者损坏几率较高且测不出  但故障依旧。

接著检查发现此机的外屏是厘于“冷光屏”(蓝光,用灯光片做背光),不是单独灯粒做背光的 结构,必须在翻盖含上才亮,其灯控电路供电也不是B+(3.6V)直接供给。检测其B+供电线路至显示 排线接口座的通路,发现测得的整个翻盖小板上B+(3.6V)供电线路的对地阻值有些异常——偏大?( 注:通蓠通过测其对地阻值”来判断该线路回路的好坏一"'通或断)。

拆下显示小板,测量排线上从主板过来的B+线路,果然对地阻值很大? ''顺藤摸瓜'测量主祓 上排线接口座处,发现原来是B+线路上的一个滤波电感不良,有时接近开路,难怪之前灯微亮且闪 烁17 .皙时拆除此电感直接短接(应急维修是可行的),接著装上显示排线及屏幕,加电一试,电 流竞然为100mA左右,用手触摸发现铃音放大1C发热。取下铃音放大1C,漏电现象马上消失,开机测 试,背景灯光及显示均正蓠。但仔细观察此机铃音1C不是蓠见的⑧脚或⑨脚的那种玻璃1C。分析电路 是双声道一体的放大棋抉,如果它确实损坏了还不好找。先易后难,重新将其植锡后装回测试,手机 恢复正常

网友:
如果能配上图片就好了!

网友:
楼主这种手机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