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温掉电

楼主(2015-05-20):
开机几十秒,就掉电,是不是温控芯片过温保护脚拉低待机SHUDN脚

网友:
温控芯片很少出问题,,,看看机器的散热吧。。。

网友:
你换个就知道了

网友:
多数是散热问题

网友:
量一量摸一摸就知道了

网友:
兄弟,我没图纸,不知哪个是温控芯片,谢谢各位

网友:
你好,97兄弟,量一量,是量什么,是量电压吗,我好差的

网友A:
楼主不是维修人员吧???啥机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维修人员吧???啥机器啊

好兄弟,我刚入行,多多关照,是DELL

网友:
这个掉电不好搞

网友B:
不好搞,你修过吗,怎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搞,你修过吗,怎修好

额 很多情况的 北桥 南桥 BIOS  各个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