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500(M505)

楼主(2015-05-20):
待机0.007,待机芯片MAX17031E,有3V待机,无5V,不知是否正常,机器故障不触发,无图纸

网友:
一般来说35V是同时的,你先看按开关瞬间5V有没有,没有就修出5V

网友:
查看EC的PDF,按开机时序查呀。

网友:
一般来说待机都 是3V  5V一起出,少数机器是在开机后有5V  楼主机测一下开机时5V有没有闪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