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 事 探 讨 下 液 晶 屏

楼主(2015-05-20):
我想请教你个问题,白屏故障,前提驱动板是好的情况(
我们说的是屏坏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维修人员说的坏是只屏电路坏,就是说的IC 电电阻 电容,电感 这些原件,还是只的 屏那玻璃里的电路
。)
白屏这种现象维修人员是常常会遇到的,这种白屏是那部分出现的 问题才会导致白屏
。.

网友:
白屏多数是屏工作电路缺少电压造成的玻璃屏应该没问题。

网友:
白屏多半是屏供电没有 屏上逻辑板电路不正常 VGL VGH COM VCC这些电磁不正常

网友:
屏电路板的多点吧

网友:
一般都是IC 电阻 电容,电感 这些原件坏导致屏供电缺失造成的,玻璃里的电路坏不可能全白屏吧。

网友:
白屏一般就是屏的升压电路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