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手机i9082 开机卡在三星界面无法进入

楼主(2015-05-20):
三星手机i9082  开机卡在三星界面无法进入

网友:
系统问题,得刷机。

网友:
怎么修好的

网友:
刷rom 希望别遇到三星的字库门

网友:
应跟电脑一样,卡LOGO!硬件自检没过。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刷机解决。但字库坏的除外

网友:
刷官方的系统就可以解决了,odin这个软件刷

网友:
刷官方5件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