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60场管烧了把键盘也烧了,还能正常亮机!

楼主(2015-05-20):
型号:联想U460   故障现象:机子还能亮,键盘有些键无法使用,使用时间长会花屏。
刚换过键盘半个月,客户要求保修。
拆机查看,哇塞!键盘排线居然烧了一个洞

再看现在的PQ601管子已经烧的不成样子了。

找图查看,PQ601为显卡供电的上管。

为了更省事,直接找了一个上管换上。

开机正常进系统,设备管理器只认出了集显。

测量PQ601的S极0V看来不拆机不行了。拆出主板,再看显卡供电芯片RT8209上面已经烧黑了。

直接更换一个开机还是认不到显卡。仔细量了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开机以后都正常。
再一量终于发现问题,RT8209到PQ601的控制极居然开路,开来是烧断线了,直接飞一个
线。

开机进系统认到显卡,装驱动使用OK

网友:
把排线烧成那样还能用,哇塞

网友A:
显卡供电这块烧了怎么就连累了键盘啊,还烧了一个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供电这块烧了怎么就连累了键盘啊,还烧了一个洞。

应该是键盘排线正好压在场馆上了,然后场馆烧毁时发热,就把键盘排线烤糊了

网友:
原来是烧管时热量烧到了屏线而不是这个供电不对烧了屏线,这样好理解了。

网友B:
RT8209到PQ601的控制极居然开路了,通电没再烧件!楼主算是幸运的!

网友C:
上官 挂了  芯片都要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官 挂了  芯片都要挂

为什么上管挂了,芯片也会挂呢?

网友:
还好其他东西没烧

网友:
我看到了一片惨象..

网友D:
这就免费保修了?怎么也要收点吧

网友:
这样都修好了  厉害  我上次也修到这个本子 键盘插口脱掉了  接线都接了 一个多小时

网友:
上管烧了把键盘烧了,这种情况不多见啊

网友E:
楼主最后给人家保修了吗,键盘也要保吗

网友E:
我这有一台V460不亮,加电到0.9不知道是那的问题了,下了个BIOS刷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最后给人家保修了吗,键盘也要保吗

之前只是换了键盘,烧成那样了谁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免费保修了?怎么也要收点吧

修主板加换键盘400,赔本的生意咱不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8209到PQ601的控制极居然开路了,通电没再烧件!楼主算是幸运的!

大哥,N沟道的场管高电平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有一台V460不亮,加电到0.9不知道是那的问题了,下了个BIOS刷了也不行。

这个机子修好了吗?我觉得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这机子BIOS坏的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