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i 0190报错

楼主(2015-05-20):
一联想t61,开机0190报错,拆机一看,8765哪里发霉一大块,同一位置的背面也发霉一大块,洗刷刷之后,测量2个电阻开路,换之,重新焊过8765之后,发现一脚没有20v,想直接飞线,跑线跑到d39哪里之后,没了去向,想直接飞线20v过来,不知可否一试呢?
飞线

网友:
我就想如果不能充电也行,只要能开机就好了,用适配器能开机使用局ok

网友:
哪位大神支个招放弃充电直接能开机的方法啊!

网友:
进水的机子最蛋疼了,要仔细看了,有事还要下点位图。

网友:
可以飞线的, 你可以找到点位图来飞

网友:
完全可以的,试试

网友:
下午有空了就直接飞线看下效果,成功了上来感谢各位!

网友:
下午飞线之后没有效果还是报错,估计外围电路太多腐蚀了,好些焊盘都剩下个黑黑的点了,不好搞,最后没办法,直接拉低h8的24脚,不再报错,算是勉强解决了开机的问题,辛亏我机智,维修之前都说可能修好也不能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