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vcm8-1g 南桥是VT 8235M

楼主(2015-05-20):
  IO8705f是南桥开机。插上电IO烫手。换IO还不行。强加电可以跑完玛。各神师请给个思路,好像USB 和5VSB对地阻值是25欧。给个思路吧大师们,
  。我把南桥取下后量AD2还是AD3开机针英文3.3V电压。开机针出有3.3V .实在不行就把IO取掉量下。

网友A:
换io芯片得看看尾号

网友B:
请说清楚主板故障是IO发烫还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说清楚主板故障是IO发烫还是不触发??

IO 发烫不触发。但南桥是触发的。我把南桥取下后量了下ADD2那个点也忘记了。是3.3V.是开机针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io芯片得看看尾号

换了个不行。直接把南桥都拆了量了下地址线都好着呢。准备换个南桥但是没有这个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