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H加电0。76不亮插电源自动加电

楼主(2015-05-20):
二修机,到手后主板有个PS8101芯片短路拆掉以后不短了,但加电到0。76就不动了,CPU有电压现在没有思路哪位大神给个指点。谢了。
华硕

网友:
在线等。。。着急

网友:
没有大神么#132

网友:
先刷个BIOS,若故障依旧
再量测1.5V电压是否正常
内存200.202.204脚分别是3.3 3.3 0.75
若电压正常

网友:
换主板了。。

网友:
没活的日子真难熬/。//

网友:
下载积分怎么弄#132非得花钱买?

网友:
二修的主板要仔细的观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