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型号K555L主板型号X555LD REV.2.0

楼主(2015-05-20):
华硕X555LD主板  图片谁有了 ,要开关那里的,图纸也可以,主板进水了,拍 个图片发上去吧,小弟在此谢谢了各位

网友:
你可以到淘宝网上搜下,里面有些高清图片的,也许能帮到你。

网友:
刚好修到一台,没相机,手机拍了一下,将就看吧

网友:
主板正反面都拍了个全图,垃圾手机拍的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今天我修到这台机,也在找图纸

网友:
就是找不到  哎   我最后打了一下电压 在电源接口那里  有3颗电阻 掉了  打了一下前面都有19V 后面 一点电都没有,就感觉那里掉了。但是有不敢去换,怕烧,最后还是换去了,就好了 ,只能说运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