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修联想G400内屏无显示外接正常一例

楼主(2015-05-20):
联想G400,客户送来说有开机声音,没有图像,开机却如客户所说。外接了一下,可以显示。以为是屏显接口氧化,拆开发现原来已经没拆过了,还是洗版水擦了行下,故障依旧。老实拆机,原来显卡被焊了,BIOS被刷了。既然外接正常,先测下屏显接口,+LCDVDD_CONN 没电压。+LCDVDD_CONN是U72发出,U72 5脚3v 4脚3V  3脚EN0v   pch_ENVDD直接进桥,报侥幸心理把U72去掉直连5脚和1脚,结果还是不行,准备换桥,上BGA  加热的时候 ,心想万一虚焊呢,就没摘。焊完,上电居然亮机了。还真是南桥虚焊,没发PCH_ENVDD呀。这个桥上不仅没有散热片,还有一层防水的贴纸,不知道是不是贴纸导致的散不出热。

网友:
修机就是这么任性。

网友:
楼主好强大的说,上家帮了你不少忙

网友:
都是桥转发出信号,桥没有散热片也是容易坏啊

网友:
精点回股 ,。

网友:
细心很重要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南桥进水有时吹吹也会好

网友:
上家BGA 做工也蛮不错的

网友:
楼主够细心啊

网友:
二修竟然那么简单

网友:
加焊的桥稳定吗

网友:
楼主真幸运.我有一台HP450得也是南桥没发出这个信号,我换了南桥都不行

网友A:
+LCDVDD_CONN这个信号,我没怎么测量过。谁能告诉我下这个信号时啥啊

网友:
二修就这样,运气好呀

网友:
哈哈,解决了就可以拉。算是没废多大功夫吧

网友:
能想到这个已经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DVDD_CONN这个信号,我没怎么测量过。谁能告诉我下这个信号时啥啊

屏的供电,3.3V

网友:
这是送钱的节奏哦~~嘎嘎~就不知道能顶多久!!!

网友:
这算运气好吗,应该还是很有实力的。

网友:
还好上家没给你做点炸弹  呵呵

网友:
楼主好强大的说

网友:
看来,bga是必备神器啊,是迅维的吗

网友:
有思路的维修方式永远胜过盲修

网友:
这个机器保修期内修到的最多的故障是屏线松动,是屏的那头松动,如果屏线松动导致主板检测不到屏也不会有背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