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8LMT-S2没有3VDUAL维修

楼主(2015-05-20):
主板客户说不通电,接手过来 上诊断卡,待机供电没有。马上断电打阻值为130多,正常,  测5VSB有电压,可能是5V双路的问题,打开图纸看了一下, Q31先要导通,测Q31 G极,为2.3V 不正常,正常是要低电平的,测KA393的一脚是低电平正常,看来是别处的问题了,看G极上面还写一个信号P_GATE  追查。
G极还连接这个电路,找到Q361  测Q361 G极为2.4V  图纸里面3V的,把电阻测了一下(拆下来)都正常,  就不管了,测了C极为2.3V 不正常,Q361是N沟道,2.4V也足够让他拉低5VSB去到5VDUAL(5VDUAL还没产生,前面Q31不正常)看来是这个Q361坏了,更换Q361!后正常。  维修过程我没有照相,发这样的帖子不知道你们信不信,不信也没办法,就当做我一个记录贴!
上张更换Q361的图!

网友:
不错,思路还是蛮清晰的,知道哪里有问题往哪里查。

网友:
思路清晰 赞一个

网友:
修得不错,再接再励。

网友A:
为什么p-gate要低电平?

网友:
信啊   ga   的 板子 管子坏的多啊!

网友:
思路很不错,LZ还是值得学习的哦,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p-gate要低电平?

因为这里Q31是个P沟道MOS管,这里的低电平也可以OV左右电压值。

网友:
这里Q361高电平导通时候,本身C级电压应该保持不变没有被拉低,这样子后级相连Q358才会处于高电平截止状态,即本身C级没有5V电压输出,同时Q14内部双二极管就不会正向导通,正负极两端等于相同低电位,形成P_GATE信号一直保持低电平状态。

网友:
双路供电 技嘉的从945开始一直是这样的,比较好修。。。

网友:
楼主就这样轻而易举修好了,妙杀!!!

网友:
图纸分享下呗

网友:
分析的很好 修的也很好

网友:
一天老是秒杀的,,都厉害

网友(2015-10-06):
能不能这样理解q31小短拉低这路的5vsb,这样的话5sb被拉低也有2.4高电平,应该也可以让q358截至啊,不是嘛,好纠心的问题,是不是我理解错了,求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