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GA- MA770-es3 不认显卡

楼主(2015-05-20):
这个就是板子的型号。今天客户抱一台机子过来说开不了机,上电上诊断卡发现可以跑马的··但是就是认不到显卡。然后换了张自己的也是一样,说主板问题客户说一定要尽快搞好我等着电脑工作的········我尽量······客户就出去吃饭了。我取下板子在论坛上找了找这个图纸刚好有一个图纸的帖子····

图纸搜到PCIE 首先检查12V没问题 然后3.3V也正常··跟着测PWRGD为OV 这个复位信号一般正常是3.3V的。感觉就是这里不正常了追查后级。

这个信号也同时去到网卡的20脚,测一下也是没有。

再接着往后追通过一个0欧电阻电阻连接PCIE_RST了 测电阻两边都没有电压 再检查电阻是正常的。。

再追查直接到了IT8720 GB的64脚了,我测了一下这个脚为是为0V 于是我挑起来这个脚确认是IO没出来还是后极啦低····挑起此脚发现PCIE_RST这个信号出来了3.3了·····于是我一下子就想把网卡直接吹掉了,但是我还是打了一下阻值是接近短路的阻值了。于是我直接上热风枪吹下,再把IO的64脚补回去。上电测得此脚位已经恢复3.3V了再查PWRGD此时也已经有3.3V了。把显示装上后久违的LOGO终于出现了·········

网友A:
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我只能查到是不是到桥的16组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我只能查到是不是到桥的16组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这个当然···我其实也大概测了一下耦合电容了,这经过就没有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我只能查到是不是到桥的16组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16组电容在这里起到耦合作用,一般也连接显卡数据信号测试点。

网友B:
建议这里没有更换IO芯片解决故障吗?

网友:
技术精深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这里没有更换IO芯片解决故障吗?

我这里它是网卡短路啦低了这个信号了。我直接取了外加了一个PCI的网卡给他了

网友D:
思路清晰是个好帖子

网友E:
网卡引起的啊,这个不怎么常见

网友F:
这种问题只有一个一个地拆了。没什么快捷的方法了。

网友G:
这帖子看起来不复杂,但不仔细还真不好找到原因。

网友H:
是网卡导致的????明天我也试一试,我这里也有一台华硕INTEL的主板,独显大板,,插显卡,就档内存C1 不插显卡就一下子跑完了 亮机的节奏,,刚刚开始以为显卡有问题,后来用了测机显卡还是一样,明天去研究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网卡导致的????明天我也试一试,我这里也有一台华硕INTEL的主板,独显大板,,插显卡,就档内存C1 不 ...

恩··就是网卡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帖子看起来不复杂,但不仔细还真不好找到原因。

原因是比较简单···我只是详细一点描述了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种问题只有一个一个地拆了。没什么快捷的方法了。

拆··也要有方向的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网卡引起的啊,这个不怎么常见

的确 ··这款板子以前也常遇到 复位闪的 不认显卡的。第一次遇到网卡问题而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思路清晰是个好帖子

哈哈····运气比较好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也要有方向的拆

是呀!根据线路特点可采取分段拆解法,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I:
“起此脚发现PCIE_RST这个信号出来了3.3……”——这个3.3的电压是在挑起的IO64脚上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起此脚发现PCIE_RST这个信号出来了3.3……”——这个3.3的电压是在挑起的IO64脚上量的吗?

没错···

网友J:
楼主的思路相当清晰

网友:
看来网卡出问题的概率极大呀

网友:
楼主  思路清晰好技术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它是网卡短路啦低了这个信号了。我直接取了外加了一个PCI的网卡给他了

为什么发帖子的时候不说,害得我在帖子里找原因

网友L:
你好,PG 是插槽那几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思路相当清晰

这种代码跑完显卡没有显示器···770这款板子 要么北桥问题 要么耦合 要么就是供电问题·····所以就简单开始查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L:
你好,PG 是插槽那几个脚

图纸已经标明白的了····A11脚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发帖子的时候不说,害得我在帖子里找原因

你好··请问你找什么原因呢?

网友:
学了 留下,

网友:
网卡坏了把复位信号拉低了~~撸主技术好,文笔也好~~赞~~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图纸已经标明白的了····A11脚

A11不是叫RST,突然又变PWRGOOD了。。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L:
A11不是叫RST,突然又变PWRGOOD了。。头疼

很抱歉··这个疑惑我不懂怎么解答你了。。或许你可以请教一下 论坛里面的大神

网友:
学习一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网卡问题吗

网友:
好厉害!分析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