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二期,5.15大案!

楼主(2015-05-20):
紧急通知,5.15大案!
故障机: LA-2881P
故障现象:3V5V没有
案发现场:笔记本二期实操间
示波器操作考完试,去助教那里要了一块板子
我慢慢悠悠的拿着板子,心里美滋滋的幻想着修好的成熟感,先来看一下案发现场,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慢慢的揭开谜底!

这里是第一现场

上下管被嫌疑人拿走,别的东西还不知道有没有掉包,
首先,先打打阻值,是正常的,开始通电,  000,断电,开始分析待机时序
首先,公共点电压来到了PU1,

经过这个线性模块产生+3.3V_RTC_LDO,这个电压经过D1换个名字+RTC_CELL

一路给南桥的RTC电路供电,一路给EC提供待机电压

EC得到供电时钟复位自己按程序成功,并检测到适配器后,开始发出ALWON开启MAX8734LDO3 LDO5LDO3EC供电,这时候,等待开关触发,按下开关后,EC再次发出
VAUX_EN,SUS_ON,开启+3.3V_SRCP和+5V_SUSP,当我通电后,测EC,电压PG,时钟没,测量晶振两脚电压没有,助教说,直接跳过EC短接过去,飞好线后,打阻值,打阻值350/385,LDO3没有,/5电压不稳定,我跑去问老师,老师说,抓个波形来看看,我就抓了个波
通过这个波形,已经看出来了,后面短路,也许你们会说烧鸡,NO,我会一路一路的拆,这样能找到思路,拆了一堆东西,终于拆出来了,LDO5电压有了,LDO3没有,准备去换个芯片,装上后,打打阻值,正常,通电,不想看到的事情发生了,0.23,而且芯片很烫,不管,继续单次,波形继续显示5VLDO不正常,我开始疑问了,后面的懂都拆的一堆了,怎么还会这样,突然想到,LDO会给自己供电,立马,表笔划了一圈引脚,滴的都看一下是怎么回事,这时,当我测量到DL5的时候,滴了,我开始疑问,为啥这个会响呢?两路的上下管,都没有装,这个是悬空状态,怎么会响,突然想到了芯片的手册里面的结构,我们来看一下
LDO5是给下管G极驱动模块供电的,当上官G极导通时,高电平逻辑,当截止时,低电平逻辑,而我测到这个脚已经0.23了,就是变成一个小欧姆电阻,直接拉LDO5拉到地,
所以,继续换芯片,
领来芯片,继续装,这个焊盘的第六脚,外面已经断了半块,焊接不好,会造成虚焊

装好后,继续打值,通电,怀着希望的我看了一眼电流表,0.22我屮艸芔茻,顿时有些想变身超级赛亚人的冲动,冷静冷静,继续冷静…… 今天,放学了,板子拿回去,慢慢的研究,
这一宿,都没有睡好
早晨来到了,打了一下波形,还是LDO5不正常,芯片烫,快速的看了一下图纸,基本该拆的都拆了,所以第一时间想到了DL5,测量是好的,划了一圈引脚,发现一个引脚滴,对着图纸一看,(脏话*)这次居然是DL3,故障一样,还是换芯片
换好芯片,我先去洗刷刷,打值,都正常,吹了口仙气,先抓REF波形,正常
LDO3 有点不正常,上升过程中有点像楼梯的样子,老实说,换个 电容飞试试,换了两个电容才好的,继续抓啊抓,LDO5正常,都正常了开始,换件,就是那些个被换过的东西,仔细看了下是两个O欧姆的电阻,换好后,芯片3.4脚短接,从外面的限流电阻,然后飞线到LDO3处,上电,这次我终于盼来了希望

鄙人,不才 + 5

网友:
太牛了 ,本来香给你加分的 但不知道加

网友:
有些看不明白啊,怎么表述的。。。好累

网友A:
写都都有唱的好了,这表演天份哪去找

网友:
修不好心情都变了

网友B:
楼主析意思是说短路修好了,板修好了吗

ndo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析意思是说短路修好了,板修好了吗

这是故障版

网友:
只要自己看的明白就行了!留作笔记吧!

网友:
呵呵 写的跟个侦探似的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分析的头头是道呀。。。。。

网友C:
这几天实地的发了很多案例
讲解的很清晰 修的板子好多都是N修  加人为故障

不得不说 基地培训确实很厉害

ndo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几天实地的发了很多案例
讲解的很清晰 修的板子好多都是N修  加人为故障

嗯!有的兄弟修的都想回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都都有唱的好了,这表演天份哪去找

?你确定他的表述清楚?反正我是没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