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6050A2170401实地学员维修流程

楼主(2015-05-20):
注意此板子上原件位置号与线路图位置号不符,工作原理一样,请看客根据线路图分析
1.拿到板子目测被人修过,到处都被动过的痕迹。打各大供电电感和公共点正常。
2.上电看电流上到0.01A。大概判断EC待机有了,南桥待机都没出。

3.测待机芯片PWM2待机电压3.3V。

4.PWM15V待机电压0V

为是么在PWM1没电压的情况下,PWM2 3.3V电压却正常?
翻开此待机芯片数据手册发现它们的关系发现。看下表:

发现ENTRIP2有输出是正常现象。
5.测公共点电压正常。18.75V.

6.测待机芯片主供电电压18.8V正常。

7.测ENO电压正常1.2V

8.3V5V线性正常。

9.ENTRIP1电压0V不正常。测ENTRIP2电压2.12V正常。
看芯片数据手册它们的门槛值:大于0.5V就开启PWM1PWM2

10.大概分析待机芯片工作流程。

11.①芯片首先的到供电。(实测电压正常)ENO820K电阻到底打开线性。(正常)
12.③芯片输出3V5V线性(实测正常分别是3.3V5V

5V线性给芯片5VCC供电。公共点经R203给芯片3脚输入一个电压。公共点又分压给芯片1脚一个输入电压。芯片输出5V+V5AUXON.(实测正常 )高电平+V5AUXON使ENTRIP2不会被拉低,ENTRIP2150K电阻到地。打开PWM2输出。(实测这个点2.12VPWM2输出3.3V

在温控芯片工作正常时THRM_SHUTDWN# 是开路输出的。EC发出高电平的EC_PW_ON控制Q523导通拉低Q15G极使其导通+V3LA+V3L 。拉低Q14G极使+V3L不被拉低。拉低Q10G极使其截止。让ENTRIP1通过150K电阻接地打开PWM1.(实测不正常0V电压)
13.ENTRIP1电压0V。目测与其相连的150K电阻掉件,从料板上找到150K电阻更换。
接着分析为是么会为0V。肯定是Q10导通了拉低了ENTRIP2,实测Q10G极电压5V.
导致它变高的原因是Q523没导通。Q523G极受控与温控电路THRM_SHUTDWN#EC延时发出的高电平EC_PW_ON
14.分析是EC没发出EC_PW_ON,还是温控芯片拉低了THRM_SHUTDWN#呢?拆掉D518ENTRIP1电压正常。点开关后测PWM1输出3.3V PWM2输出5V都正常了。电流上到了0.45A所有供电都已经出来了,由此得出是THRM_SHUTDWN#变低导致EC发出高电平的EC_PW_ON被拉低,从而是ENTRIP1电压为0V。(其实拆掉D518这个板子已经修好了)后面的步骤可以忽略。

15.查找THRM_SHUTDWN#来源。分析为是么输出低电平。
跑线到第一个地方:

跑线到第二个地方:问题锁定在CPU温控芯片。断掉这路的CPU温控芯片4脚后,电流上到0.45A,所有供电都出来了,没要CPU和内存不知道是不是CPU没装导致U1CPU温控芯片)条件不正常从而拉低THRM_SHUTDWN#
发个帖不容易啊 !弄了几天才整理出来,大家看完后给加个分把,没分了,大家都知道加分不扣自己的分的!

网友:
沙发没了,毫龙出品,中归中举,必属精品

网友:
加个分,鼓励下。

网友:
分析得透彻!不错啊,没白异乡求学啊。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分析思路很清晰,一位高手即将出炉。

网友:
帖子写的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写的够详细的了,怎么没精来,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期待下一个作品

网友:
东芝有的机子好像不装cpu不触发吧!!!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其他下次分的作品,加分

网友:
思路横好  也很细心 赞一个

网友:
目测此贴要被加精哦

网友:
实地学员 还是很有实力的

网友:
现在都没有这个功夫去写这么详细的贴了

网友:
看到最后,就是没讲清楚,虽然修好了,理论好像没讲到底。估计CPU温度检测电路肯定是坏了。

网友:
根基牢固,理论深厚,牛啊

网友:
东芝的板子让我很蛋疼。。

网友:
实地学员 还是很有实力实地学员 还是根基牢固,理论深厚实力的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好给力的分析带图分析最有说服力

网友:
看高手维修就是高兴  学到东西了

网友:
很多掉电是温控引起的

网友:
真是历害

网友:
好厉害啊  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
修到现在 ,没有一次修过温控电路出问题的。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可惜我没时间到实地学习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可以发么

网友:
刚好修道一台东芝

网友:
很好,很给力

网友:
实地出来的还是有实力的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 特别是+V3LA转换成+V3A 的过程

网友:
呵呵这样不就可以提高技术跟经验嘛~

网友:
思路清晰!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