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盒盖睡眠后屏暗或者是不显示

楼主(2015-05-20):
盒盖后开启睡眠状态,但是开盖后关闭睡眠状态时,看到的是屏暗,有时候不显示,怎么去排查?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关闭盖子到45度时就可以关闭屏幕,一般情况下当盖子呈90度时屏幕是肯定能亮的,现在就是屏幕呈90度不亮,现在是当角度呈180度可以亮……怎么办

网友A:
屏保开关 问题可能性高  要不就是你的屏或者屏线

网友:
试看量量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重装系统,看下休眠开关,屏本身,查工作条件

网友:
查查屏线是否出现断路的了。

网友:
这个机器屏暗多是屏线坏。直接换吧

网友:
查屏线,高压板,灯管

网友:
屏线  休眠慈铭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休眠开关,屏线居多

网友:
屏线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保开关 问题可能性高  要不就是你的屏或者屏线

你说的是系统里面的显示屏开关设置时间吧,如果是这样,我试了 不行,最后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