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 独显 改 集显 的问题 ?

楼主(2015-05-20):
    手上一台联想G455  ,AMD 独立显卡的机子,加焊显卡用不到一个月,在论坛上面看到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9283-1-1.html,决定改下集显看看,按照帖子的思路,改过来,测试不亮机,仔细看开机瞬间屏有点反应,测试屏线接口,各电压也都有了 ,不知道用不用刷BIOS, 论坛上面找了一个集显BIOS,刷了 之后也没有变化。
    有个发现就是UMA_ENVDD信号,R512  1脚是3.3V,2脚只有1.7V多,把R512取下来的话,1脚就没有电压了,这个信号是从北桥过来的,难道是北桥有问题吗,感觉北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修之前加热一下显卡还能亮机的。

网友:
     仔细查查  动过的电路  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不对的

网友:
再加焊一下北桥吧。

网友:
汗了桥在说

网友A:
这么说是屏的3V供电没有是不?

网友B:
估计北桥问题不大 建议你再查下你改动过的
毕竟独显改集显不是那么简单就改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是屏的3V供电没有是不?

断不断R512 ,+UMA_LCDVDD 这个电压都有3.3V ,感觉这里不正常,但是都是按照电路图,一个一个移动过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北桥问题不大 建议你再查下你改动过的
毕竟独显改集显不是那么简单就改好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搞了一下午没搞好,看了帖子感觉很简单的,本来想节省成本,没想到费这么长时间,看来改显卡这种活最好没事的时候慢慢研究啊,欲速则不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搞了一下午没搞好,看了帖子感觉很简单的,本来想节省成本,没想到费这么长时间, ...

改变原有设计 重新定义主板 本来很复杂
有时候还不如直接修独显 ……

多试试吧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是屏的3V供电没有是不?

查下Q65,看是不是它直接拉低了,这样能让3V屏供电直接拉通。

网友:
太厉害了,这年头什么人才都有

网友:
AMD的没改过,改到其烦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