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9 820-2523 A1286 维修实例

楼主(2015-05-20):
K19   820-2523-B  A1286  维修实例
故障:死
       机器接到手上电源可充电,按开关无反应,心里暗喜这个机器是送钱的,第一个怀疑开关坏,机器拆开目测主板拆过没有修,试了下开关OK。

主板拆开接电源测3V待机和1V待机均没有,打值都短路, 这下肯定是桥坏了,接个电压烧3V果然桥发烫,报价换桥先修其他机器。(修的板子图片我没拍,直接用以前拍的图片)

上午报价,下午答复修了, 拿的新桥是无铅的,A1286这种大板子我一般喜欢把桥植成有铅做上去,不过这个我还是看情况,觉得这个板子好修就无铅直接做,保险起见就植球。桥拆掉打值正常,做好桥后很有信心的直接把板子装到机器里,接可调电源按开关电流到0.2几掉电,看来故障没那么简单,还得修。示波器追各个电感电压,发现每一个电感都有一个尖波出来就掉电,这种情况我一般怀疑某一组PWM电压产生异常导致的,而且开始电感打值的时候5V电感只有50左右,我的印象中这个5V电感阻值没有那么低的, 一般100以上,用示波器打5V电感能正常产生,但是也会跟着其他电感一样出现一段尖波,我接个电压烧下看看,电压慢慢往上加到5V,电流0.5,摸主板只有51125发烫,把51125拆掉电感断开接着烧,电流只有0.1几了,摸了全板没有明显发烫的地方,阻值还是50几。

心里思考了下,决定采取断开每个电感的开启来判断故障点。
把图片上面的R7880 R7881 R7882 R7883   控制电感电压的开启信号全部断开,故障还是一样。我换另一种方法来修,把全板的上下管G极阻值都打一遍。

果不其然,发现显卡供电和MCP供电的下管G极阻值有问题,
显卡供电下管G极阻值20,上管1, 按以往的经验判断, 上过电的板子有的上管G极阻值是跟电感阻值一样的, 而下管的阻值不会变,这肯定芯片坏了, MCP这一组电压同理。直接把2组供电的芯片拆掉后,5V电感打值恢复正常有100+, 找芯片装上去后,再打上下管阻值也恢复正常,心里想这故障肯定好了吧! 但是接电源上电后故障还是一样。

再回到这个电路,我直接把R7879直接接地,把SLP_S3控制的所有电压都关闭。
果然, 跟我预想的一样,不掉电了,看来这个故障点还是在SLP_S3控制的电路上,而R7880 R7881 R7882 R7883我都断开过了,R7884这个不用怀疑,转换3V的开启,示波器测了3V电感波形掉电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就只有这个信号PM_SLP_S3_L_R 控制的电路没排除了。

来到PM_SLP_S3_L_R这个信号所控制的电压,这里最可疑。
直接把C7951直连,让5V_S0不出来, 直连后上电,电流在0.2几,全板电压只有内存出来,其他电压都不出来了, 看了下图纸,基本所有的供电芯片都用5V_S0这个来作为主供电。 5V_S0打值只有50,接个电压上去尝试烧下看看。

发现这个U9500有明显发烫,拆掉芯片后再打5V_S0的阻值恢复正常有100+,这个芯片的上下管G极阻值我开始有打过没发现异常,如果他G极有异常的话这个板子可能很快解决了。找芯片装上去上电到0.6几,测CPU电压没出来,这个查都不用查了, 直接把CPU供电换掉后再上电,电流直接2A 3A 4A掉电,这下奇怪了,难道还有地方短路?示波器打所有电感电压都能正常产生,为什么电流还会这样,示波器打内存的SMB都有波形了。思考了下,发现散热器没装,把散热器装上后上电, 电流2A跳回1.5A了, 看来是没装散热器的原因。

最后来一张测机的图片。
总结:这个板子故障点桥短、还有几乎所有的供电芯片损坏,我修这个板子用了将近2个
小时的时间,苹果主板烧这么严重的还是很少见。
可能有的人会直接追到5V转换的后极电压来修,这样板子修的会快很多,我是打到5V电感阻值偏低就没怀疑转换后极。每个人修的板子有时所用的方法,思路有所差别,板子修好就OK。

最近机器又多了,昨天一下来了7台苹果一体机,把我搞死了,这个苹果一体机电源板是我弱项,有2台是电源板坏的, 这电源板我就会修修短路,鼓包什么的,碰到难一点的就傻眼了,只有换电源板了。PA-2311-02A   PA-3241-02A   就这2款电源板坏的最多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修过,有通病的话告知下最好,我这有好几块换下来的。

今天接的机器还可以,目前我这主修苹果,其他机器等同事修不过来的时候我再帮着修。
要开工了,这写个帖子浪费了不少时间。
发帖子太耗时间,暂时不写了,以后看情况,闲着的话再找一些实例再发吧。

网友:
活儿比较忙一些好啊!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迅维又出了高手一枚.

网友:
主修苹果 理论清晰
希望发表更多的案列

加分

网友A:
助教能发个苹果的上电时序吗、都不知道苹果的上电时序

ACT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B:
楼主能搞到PA-2311-02A   PA-3241-02A 这两款的图纸吗?

ACT

网友:
主修苹果太给力  现在想修都接不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搞到PA-2311-02A   PA-3241-02A 这两款的图纸吗?

这个图纸找了下, 没找到,要是有图纸我这应该还可以修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助教能发个苹果的上电时序吗、都不知道苹果的上电时序

笔记本时序什么的 我基本都是按INTEL标准时序来修的, 苹果的时序也差不多,比起IBM的还简单些。

网友:
苹果机现在多。好好学了。

网友:
楼主,给力,主修苹果,老板生意做的大呀,看到那么机子羡慕人呀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电源就算 维修好了也不是很稳定 很容易出问题 估计去找个新的换上去比较稳定

网友:
楼主主修苹果的吗 这么多一体机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我是小白,我有一台和你一样的笔记本,要怎么修理,电路也是很模糊能教教吗?

网友(2015-06-25):
一体机的电源板我可以修,需要的话打我电话13146648287

网友:
修过一些,没神魔通病,坏哪的都有

网友:
给力 有能看到苹果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