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神行者PD100图纸或者升压管型号,6脚丝印O14 d1

楼主(2015-05-20):
求神行者PD100图纸或者升压管型号,6脚丝印O14 d1,哪位师兄有请分享一下,QQ 574614715,谢谢

网友:
这种6脚升压管 一般都通用

网友:
谢谢,我买几个管子来试下

网友:
你可以跑跑线,一般背光升压这块的6条腿管子信号是:1:FB、2:Comp、3:GND、4:SW、5:Ctrl、6:Vin

网友A:
测试这个管子1脚 3.3V  2脚 0V   3脚0V  4脚 1.6V  5脚7.8V  6脚3.4v  换一个BT=的管子一样,还是屏暗,调节亮度无反应,哪位师兄修过,看看这种情况是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这个管子1脚 3.3V  2脚 0V   3脚0V  4脚 1.6V  5脚7.8V  6脚3.4v  换一个BT=的管子一样,还是屏暗,调 ...

BT=   ---> RT9293

http://s.taobao.com/search?q=rt9 ... d=tbindexz_20150527

跟 4# 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