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戴尔N4050待机大电流 无3 5v维修

楼主(2015-05-20):
来迅维2个月了 有了一个月的主板理论实践 在听完了一个月的笔记本理论 因为小小白拿到板之后 感觉
自己萌萌哒 因为还没有修过一块笔记本板 第一次都没经验相信很多师兄弟都应该是这样吧 念白完毕 进
入正题吧反正坏的 那就开始干它
拿到板之后看了一下版号 :纬创10315-SC DV14_HR_MB
看来看掉件是肯定有的借了一块一样的板补了补 目测应该重要的地方都补完了吧 完开始打公共点阻值
500多 各大电感阻值都正常。开始上电
  直接在一脚飞了一根线接稳压电源“+” 一端接“—”

好了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按稳压电源开关卡吓
了一跳电流直接0.25艾玛大短 赶快断电 就知道不会是让你补几个原件就好了那么简单 阻值都正常怎么
还短 没思路了 在迅维论坛看过他们修短路有一个烧鸡大法 听旁边的师兄说过屡试不爽 一烧就搞定了
我也来一次小电压调到3v电流调大一点不摸不知道 时间在长一点可以吃烤肉了。此待机芯片tps51125温
度温度特别高 先锁定区域芯片PWM电路 上管3 ,5v都拆掉  5v是一点复合管 还是短 蛋疼这么多电容电
阻你让我如何是好 先冷静一下 整理一下思路 查看电流图 先测供电 自举对地 发现5v线性对地值只有
13明显短了 问题应该锁定

拆掉下面滤波电容依然短路 5v线性一般都是芯片内部EN0-ref
基准—EN0悬空时打开线性的 应该芯片短了先拆 掉打值正常,去问老师要了一块芯片装上 先打值正常了不在相信奇迹 开始上电依然
大电流芯片用放大镜反复看了一下没有空焊这点经过前一段时间练习加焊接考试还是满有信心 冷静一
下继续拆电容 一会芯片周围被我拆了6 7个滤波下来 通了一次电发现不短了 但是待机电流为0 确定某个电容坏掉引起的 不想量了料板拆了几个装上去正常了 现在待机电流还是为0  不管它测PWM待机芯片tps51125工作条件 供电 基准 线性3v正常 测到VREG5有4.5V 不对用示波器抓了一下

明显电容有问题 忽然想到黄老师说过这个5v滤波电容 是不能随便代换的 必须找耐压值高一点 5v供电 的代替它 找了一个料板 干上去测5v线性

还是没待机电流 有点想爆粗口的感觉继续查PWM开启0V 因为网渣就不上图了 此开启是又EC发出经过电路转换到tps51125 1,6脚

3 5vEN受控于PQ4102复合管3.3V上拉,但又受控于PQ4101 , PQ4101 G极电压由EC发出控制测G极电压3.3v正常 复合管G极还是3V没有拉低 且干掉PQ4102 换掉 PWR_5V_ENTRIP1  1.5v 待机0.02出来 3 5v 成功修复最后抓了一次上管G极波形完美

小雪玲珑 -2 淡定

网友A:
楼主思路清晰啊  ,学习了

网友B:
不错,实地混的是不一样,第一块板就修得这么顺利。

网友C:
思路不错 啊!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羡慕啊,有时间也去学习学习。

网友:
基地师傅不错,带出的徒弟厉害,应用示波器得心应手!希望以后多多分享案例。

网友D:
真是一波三折,学习了。以后多分享点案例。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啊。。。。多学习学习

网友E:
这水平可以啊,思路很清晰啊,学习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思路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F:
修笔记本思路最重要好厉害

网友G:
正规学习的人就是比我们这些山鸡学习的技术好

网友:
看不懂?希望师傅讲的细致一些

网友H:
实习都会用示波器,不错

网友:
大师傅修板就是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实地混的是不一样,第一块板就修得这么顺利。

欢迎来实地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实习都会用示波器,不错

示波器 是维修的神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正规学习的人就是比我们这些山鸡学习的技术好

维修需要正确的思路 和强大的理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笔记本思路最重要好厉害

维修理论和思路非常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水平可以啊,思路很清晰啊,学习了

我是小小白 这是修的第一块板 有很多还分析不到位就没敢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是一波三折,学习了。以后多分享点案例。

这块板是修的第一块用了3,4天不过还好后来根据学过的理论弄好了

网友J:
楼主这是写的在基地学习的毕业论文吗!

网友:
双时钟双RGB的

网友:
对不起,回复错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是写的在基地学习的毕业论文吗!

还没毕业 第一块 有点小鸡冻了 duang duang差点停不下来 前面阔以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不错 啊!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写贴不容易 只为了打劫一点下载分

网友:
要是我也稍稍这个线性5V
效果估计也不差

网友:
良好的维修习惯一般都是从初学开始的。

网友:
最爱看带波波的帖子了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维修需要正确的思路 和强大的理论

却是,我们这种没思路没理论的就只能三把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维修需要正确的思路 和强大的理论

每次问别人I/O的好坏怎么判断,别人总是来一句供电时钟复位,我晓得这三个条件,但是就是不知道他们在图纸上是用什么字母表达的,,,

网友:
又一位高手即将诞生

网友:
这示波器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学习了小白刚来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不错   学习了

网友:
多学多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清晰啊  ,学习了

大神来谦虚了

网友:
实地的老师好厉害,教出的学生都这么牛

网友:
很不错哦,思路清晰

网友:
第一块板就修得这么顺利!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基地 学院 分析就是透彻啊

网友:
鼓励鼓励,多多努力。

网友:
有波就是好 羡慕呀。。。

网友:
不错 修的可以啊

网友:
这个 也能精华 讯为学原 就是牛逼呵呵 所以我都不在这里发经验贴

网友:
看不太懂?望师傅讲的细致一些呀!

网友:
厉害啊
不错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实地混的是不一样,第一块板就修得这么顺利。
恩,看懂了些?

网友:
楼主示波器多少钱,可以解码不

网友:
示波器运用的很好啊。思路清晰

网友:
讯维实地出来的咋都这么强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向你学习

网友:
理论扎实,很系统呀。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 !

网友:
故障还真是多也

网友:
思路太好了

网友:
不错呀,成就感 是不是满满的 赞

网友:
呵呵这样不就可以提高技术跟经验嘛~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会好点

网友:
3 5 V的比较好修

网友:
传说中的实地培训,果然很牛

网友:
这技术还算小白,太谦虚了

网友:
学习两个月就这么屌了...思路够清晰...

网友:
长见识了 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

网友:
会用示波器果然牛

网友:
学习了。分析的不错

网友:
还小白。简直是高手了,学习

网友:
怎么说呢 理论真是比较深了 我还是的学习啊

网友:
好啊,还没实习就这么厉害,目测是大神的节奏

网友:
来自: 浙江宁波
好啊,还没实习就这么厉害,目测是大神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