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i H0225-2开机报FAN ERROR

楼主(2015-05-20):
x220i 主板板号:H0225-2开机报FAN ERROR,然后自动关机。
各位大侠怎么解决的啊!!!
板号

网友:
风扇换过没,这机器很多都是风扇坏了,别看它能转

网友:
先换一下风扇,不行就需要换整个散热片

网友:
看看BIOS里能不能把风扇检测关了,也可以先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上面的楼主说的都不错都可以解决类似的问题!就是风扇报警 , 你可以先刷个BIOS !不行就查下风扇 和温度控制电路 希望可以帮助你! 我以前是换咯温控芯片好的

网友:
还是先换风扇把

网友:
上风扇,或开机时一直按esc键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