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1015打印只有一半,修复成功

楼主(2015-05-20):
今天朱老师让我修一台hp p1015激光打印机,机器打印测试页只有一半,朱老师以前讲过,有可能是激光头偏位导致的,我先拿其他机器上的好的激光头装上测试,打印测试页完好,于是,拆下自己的激光头,调整里面的激光头位置,装好试机,测试页完好,此机修复.

网友A:
这个激光头坏的少啊

网友:
高手啊,学的不错

网友B:
这种故障会经常出吗,好似是教学用的...

网友C:
前不久论坛哪位版主发过一样的故障实例。这个明显是人为故障。:victory:

网友:
不是 P1015,而是HP P1505 吧。

网友:
对,是hp p150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不久论坛哪位版主发过一样的故障实例。这个明显是人为故障。

这个是人为故障,两台是不同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激光头坏的少啊

没坏,是人为拆装移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会经常出吗,好似是教学用的...

这个是好的机器,给学员拆装练习的,不是经常出,多数是人为的故障,不过能找到故障 也算很不错了

网友:
很不错,小型的hp打印机是最喜欢修的呢

网友:
这是人为的故障,实际激光头不会移位的,只会落灰

网友:
不管是不是人为的故障     自己 找到了 解决了就是最好。

网友:
激光器故障,直接更换激光器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