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21R键盘用不了,一个键都不行

楼主(2015-05-20):
戴尔M421R键盘用不了,一个键都不行,外接键盘正常,换了一个全新的键盘也不行,那就不是键盘问题了,想去KB是键盘控制的换了一个IT8518E好了,客户拿回去用了一个晚上就又拿回来了,最后加焊南桥好了,AMD的单桥。同行们以后遇到了可以少走一点弯路,直接加焊就OK了。没有拍照,就不上图了

网友A:
还没遇到多这样的问题  以后遇到就不用走弯路了 嘿嘿

网友:
刚刚好需要 谢谢

网友B:
这个也给人提个醒,修电路也要按原理来修,比如,键盘输入要经过的电路应包含键盘,EC,然后到桥,然后到内存,这些环节都不能缺少,EC到桥要经过LPC线,主要有四根传输线(,当然有其它的线,传输数据原理相似于串行传输,一般串行只有两根线加地一共三根),如果有一根线有问题,有可能有些命令不能传输,但刚才能输送开机相关的命令,这是我的猜想,但这种情况对于内存来说是常见的,比如内存不好,显示不好,键盘不能输入,这种贴子有的是,我在百度搜到的一篇文章看一下,讲得详细http://wenku.baidu.com/link?url=r7D5DIhtO3o0TY7WnhPnuUyDO_nfQ3Ysdz7TwknCJHmmNm_n09fQwL6kB8HO5F-hq52CMpNF46X9vI0iw2Nrx6ahekqMUIj0wZCUltGkU9_

网友:
一般都是EC 问题   EC控制键盘

网友:
确实啊键盘不能用,应该检查 键盘  ec  桥  内存  cpu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给人提个醒,修电路也要按原理来修,比如,键盘输入要经过的电路应包含键盘,EC,然后到桥,然后到内 ...

楼上的讲的很好   请问一下当我按下一个字母后桥在里面起了什么作用     按下键盘首先反应的是ec,ec将对应的高低电平(编码)传到桥    桥在将编码注入到内存   然后cpu直接到内存提取指令运算 结果在返回内存 加载到显卡 最后屏幕显示结果    桥在里面到底有什么作用呀   (也许我的理解有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遇到多这样的问题  以后遇到就不用走弯路了 嘿嘿

昨天刚修到一台这机器,是A8-4500的CPU,光荣牺牲的

网友:
AMD的不好修。玩死人~!

网友:
这个着实不好判断,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第一次见到南桥引起的

网友:
一般都是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讲的很好   请问一下当我按下一个字母后桥在里面起了什么作用     按下键盘首先反应的是ec,ec将对 ...

其实南桥和北桥都是总线驱动设备,一个是低速的,一个是高速的,但运行都是离不开CPU的,所以CPU是中心,刚开始学电脑维修时,总感觉南桥好像成了中心了,其实南桥只是一个低速连接设备,刚启动时,南桥要把BIOS中的各种程序加载到内存中,其实这个过程也是CPU指挥执行的,南桥只是数据传递者,南桥可以把这么多的外围设备连起来,通过它传递数据,然后转换成统一的数据格式与电平,方便与CPU连接,南桥进来的数据不是一定到内存,有的是可以直接到CPU,这要看指令的要求了,发现越说越多了,说错了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