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板子进入BISO设置CMOS卡死!大神来帮忙!

楼主(2015-05-20):
一开始是键盘完全动不了!刷BIOS后就可以了!但是一进BIOS就卡死!键盘灯都不亮了!刷了BIOS还是一样!到底是哪里坏了啊!USB的和PS/2的接口都不行!难道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是技嘉ga-945gcm-s2c的板子!

网友:
感觉刷错了?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么?

网友:
也有一块板子,P43的,一显示主板界面就死机

网友:
想刷BIOS还没找到程序

网友A:
估计是时钟IC的问题了!一开机的时候PCI有1.6电压!PCI-E有0.4电压!蜂鸣器滴一声后!电压就没了!不过I/O的48M和33M都还有!怀疑是时钟IC问题!手上没有这个IC就先放着吧!

网友B:
也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C:
技嘉神板 就这德行,时钟 bios 并口芯片 不行就仍

网友D:
bios下个官网的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时钟IC的问题了!一开机的时候PCI有1.6电压!PCI-E有0.4电压!蜂鸣器滴一声后!电压就没了!不过I/O ...

你怎么成新手了,你怎么和我认识的一个大师名字有点像?

网友:
供电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怎么成新手了,你怎么和我认识的一个大师名字有点像?

你看错了吧!我一直都是新手!

网友:
哪里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下个官网的试试

刷了两次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南桥!也是有可能的!如果换了时钟IC还不行!就是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神板 就这德行,时钟 bios 并口芯片 不行就仍

手上有配件我就会换上去看一下!当然是要有价值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