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有没有更好的驳接方法?

楼主(2015-05-20):
有时电源线要加长,一般都是剪一根电源线来驳接,用电工胶布缠起来。但发现用久了电工胶布会脱落露出线头会有危险。之前驳接细的电源线最后都是加个热缩套管,但市面上买到的最大的热缩套管也刚刚好放下电脑电源线,线头绞接起来后肯定过不了热缩管。

网友:
买好点的电工胶布,缠的时候用点力,15年电工经验

网友:
你买直径大一点的热缩管不就行了?

网友:
也可以挂锡啊,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你的热缩管能包住电线了啊

网友:
我见过的有20mm的热缩管。。。。

网友:
胶布一缠,热缩管一收,就行了.

网友:
一般挂锡后再套卡蜡管也可以,要求高的可以上热缩管

网友:
热缩管比较好,,,,,,,,,,,,,

网友:
最好换整条线不要接

网友A:
可以用电线接线柱

网友:
大直径的热缩管,可以网购,我是30MM内的常用热缩管都备了点。

网友(2015-06-22):
网上都有大把的大直径热缩管呀

网友:
好像都比较传统吧   线径大的都用压接的   小的都是电工胶布。方便  快

网友:
电工胶布你用那沾手粘糊糊的那种黑色的

网友B:
楼主没有见识过直径大于电脑电源线的热缩管吧?热缩管是工业级用品,多大尺寸的都有。再说电源线市场也有加长的呀。

网友:
扎带把收尾处”那门“一下,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电线接线柱

太奢侈了。一般人用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奢侈了。一般人用不起。

价格不贵的几毛钱到1元一个,品牌的价格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见识过直径大于电脑电源线的热缩管吧?热缩管是工业级用品,多大尺寸的都有。再说电源线市场也有加 ...

就是,你直接买长点的不就得了

网友:
淘宝有粗的热缩管

网友:
你用自粘性胶布试试,包你爱不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