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笔记本LED屏是不是高分屏

楼主(2015-05-20):
如何直接从屏接口或外观上就能看出来是不是高分屏,小小白不懂今天直接干显卡悲催了

网友:
显卡打上驱动,在分辨率那看,最高的显示模式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不好看,有的做了多年维修的都不一定能完全看准

网友:
据说看接有几组数据线就行了

网友:
看屏接口,高分屏是双时钟双RGB的,也就是说有两条双R,高分比标准的屏线要差不多多一倍

网友:
标记一下,我也想知道准确答案

网友:
都干显卡 了  还小小白  我笔记本还不会拆

网友:
看屏接口,双时钟的是高分屏

网友:
想问下高分屏和低分屏修有什么区别